不锈钢管的一端变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25):
如下图。我想买φ68x2的钢管焊上,但问了几家,没卖的。怎么办?

网友A:
按大端选管径,推缩小端到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大端选管径,推缩小端到尺寸,

楼上大哥,不知道“推缩小端到尺寸”是什么意思?
我有φ63.5x1.5的管子,本想选φ68x2的管子焊在外面。但买不到φ68x2的管子。现在好头疼。

网友(点评):
无缝钢管可以涨,好处理,焊管涨了会裂,你可以用68以上的,先拔到你大端尺寸,切断,推缩小端到小端尺寸,即可,

网友:
现在有一种缩管机,很好加工。

网友B:
实在不行就车削,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车削,机加工

这个比较靠谱。缩管我上哪去找缩管机呢?

网友:
这很好办的,做个液压胀口机,需要的话记得联系哦!以前我就是做这方面的,不锈钢烟尘管道.

网友:
扩管、缩管均可以,看你的设备呀。

网友:
先将那个1.5MM的缝隙加工好,然后做好相应的成型模具(按管内尺寸加工上模,并加工出变径台,按图纸要求管外尺寸加工下模,注意上下模具间隙),用液压站冲压即可,如不是很好压,可用气割加热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会死人的

网友:
推荐大家看看<<生产线上>><<制造原理>>等片子,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