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冷却除尘器

楼主(2011-06-25):
哪位大侠简单介绍一下RH炉、VD炉等二次精炼炉的除尘

网友:
二次,一般不超过100度,多点的罩子,用阀分配风量,风压,有测点,可以计算机控制,
耐热的袋子,再就是风机甭选太小了,计算方法书上有,阿拉不啰嗦,

楼主:
大侠,是VD炉的除尘怎么做法原理

网友:
把你布置图与抽真空系统的图发上来,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我只想了解一下VD炉除尘的大的原理,我觉得应该是真空泵抽出的气体需要除尘,烟气温度是多少?接口在哪?60t炉需要多少风量?与真空系统对接,那些重要事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