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不同步,导致导向卡死,无法顶升,

楼主(2011-06-25):
  现在车间一台机器,用两个汽缸,四个导柱顶升皮带线,由于皮带线一头有电机,导致汽缸顶升时速度不一样,结果导致两边导向轴和导套卡死,无法顶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导轴是20的,换了直线轴承也会卡死,直线轴承对导轴有刮痕现象。 求教社区各位大侠解答疑惑!

网友:
2个气缸之间加一块连接板,也就是连接板在四根导柱上做来回运动。

网友:
很难做到同步的。
加大连接刚性,加长导向长度。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刚性连接是什么意思?哪个连接要刚性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个导柱之间的连接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一个简单的顶升传输机构啊

网友:
让皮带线的重心位于四个导柱的中间位置,另外可不可以考虑不用导柱改用四个汽缸直接顶升呢

网友D:
本来两个气缸就做不到同步的,根本就不是导向的问题。导向精度越高,越卡死,怎么都不会顺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就算两个气缸前端都加装浮动接头,还是会有不顺的情况的。气缸不同于伺服电机,气压做不到绝对的同步。需要大压力的话就换用一个大点的气缸嘛,单气缸+浮动接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本来就是个常识问题。

游客

网友(2012-06-29):
我也是这么认为!
如果觉得一个气缸力量不够,可以作一个气缸有两个活塞的倍力气缸啊
超群兄说的是非常对了,这种情况真的很多,都是理论想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换成一个气缸是最好的,迫不得已必须用两个,就用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两个气缸,通过调整节流阀的流量,尽量控制两个气缸同步,这也是下策了
超群兄还是说到点子上了。最近老听到有人用两个气缸一起顶啊,怎么会这样干呢。另外,越硬越精度高越卡死是对的~~~太多拍脑袋出方案的“工”了
两个动力情况下,大间隙反面不容易卡死的。导向孔配合间隙大时,导向孔与导向轴朝重心侧倾斜,实际的接触面积减小,磨擦力也小了,所以不容易卡死,反而是间隙小时易卡
间隙越大,越容易卡死
高呀, 点睛的效果!哥顶你
赞同

网友E(2011-06-26):
直线轴承对导轴有刮痕现象,说明导轴不够硬,应该把四个导柱之间的刚性连接,然后气缸加调速节流阀,调整进气、排气速度。可以拍照zyh7522@126.com给我看看,我帮你想想。

网友:
我用过的办法就是用刚性件将四缸连一体

网友:
顶9楼得解决方案!我觉得可以!

网友:
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个人认为气缸是不会同步,只用把机械结构做到同步才行。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1408693

网友:
1.导向套太短,整个被顶升框架的重心与顶升点不重合,有倾翻趋势。建议加长导向套。
2.更该机构,使四导向“点”机械强制同步升降。

网友:
我是挖矿的,顺便学习!

网友:
不懂气动,只知道在液压中需要用分流器的,不知气动是否需要

网友:
我感觉用2个气缸就不好,要提升多重的东西,改成一个气缸吧

楼主:
一个气缸,面积太大了,支撑不好,在25公斤左右吧。

网友(点评):
支撑不好是结构问题,跟用几个气缸无关

网友(点评):
就算你多用几个小气缸,结构一样变形

网友:
换个大气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线轴承对导轴有刮痕现象,说明导轴不够硬,应该把四个导柱之间的刚性连接,然后气缸加调速节流阀,调整进气 ...

纯属放屁,受剪切力过大用久了都会有刮痕,本来直线轴承的滚珠就要比轴芯硬洛氏2度左右。但芯棒表面有镀硬铬,其实硬度跟滚珠差不多。有刮痕是因为零件承受的径向剪切力过大,轴承滚珠是点接触,局部受力过大导致镀铬层损坏。

游客

网友(2012-06-29):
哥们性情中人啊,他瞎说不跟他一样就算了,犯不上。
结构问题,跟硬度无关。之前遇到类似问题一个钳工也说硬度问题,直接笑而不语。 感觉现在论坛好多人就是乱出主意,蒙对了可以被捧捧,反正错了也没人认识,有利无害大家都瞎蒙~~不好
我顶超群兄
学习了!! 消消气、、、、
大家都是曾经学徒过来的,何必呢?我记得你的某个帖子说过一句外行话可以刺激灵感呀?兄弟,这是个讨论的平台,事事没有绝对啊。切莫过极,伤了和气又伤身不值得。
不会对不懂装懂的人客气,讨论可以,但要有了解才发话,发话就要对自已说话负责,不负责的发言我是不会客气
兄弟的口气过强哦!以理服人嘛!

网友(2011-08-19):
气缸很难做到同步,现在看能不能将导轴和导套间的间隙放大,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做同步尺排的方式不是一根氣缸還是兩根汽缸均可同步

网友:
钢结构强制同步

网友:
两个气缸很难做到同步的,换成一个较大的汽缸,还有四个导向柱之间的轴线平行,需要很好的装配调整

网友F:
在汽缸的进出气口加气量调节阀,直接调节应该可以做到同步吧!

网友:
2个气缸是没办法同步的,一定要同步那只有一个气缸硬连接,另一个气缸浮动连接,这样也只是一个气缸带着另一个气缸在动的假性同步,如果结构不方便改的话,加长轴套长度,不要用滚珠的,做一个钢的长轴套两端各镶嵌一个铜套,只要保证加工精度应该可以减轻刮痕现象

网友:
多花点钱,搞个四螺杆联动的用用。

网友:
你自己都说明原因了,还问什么原因?
解决办法是:在“皮带线”的底板上找到其重心并画出质量由重向轻的走向线,在重心位置垂直走向线画一条线,在这一条线上对称与走向线的位置安装两个气缸,保证你的运动不会被卡死了!

网友:
结构不合理,建议换成单汽缸 ,选大些的

网友:
动力还是考虑用一个的好,顶多加大汽缸嘛,好处理~

网友:
用剪刀式机构或者平行4边形结构联动才可以

网友(2012-03-28):
只有汽缸加阀调节气量

网友:
气缸本来就不好同步的,电机还行。你换个大气缸放中间就好了

网友:
是啊为什么不用一个气缸,加大缸径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两个气缸就做不到同步的,根本就不是导向的问题。导向精度越高,越卡死,怎么都不会顺的,结构设计不合 ...

明白人啊!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2012-04-28):
你的两个气缸是不是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的,如果不是可以试下

网友:
是不是四根导柱的孔位与直线轴承固定板的孔位不一致。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本来两个汽缸就肯定不会同步的,最好采用一个气缸+浮头,找好中心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个气缸呢?这样很难做到同步的,我设计的一台机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全换成一个气缸了

网友G:
超群兄说的是非常对了,这种情况真的很多,都是理论想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换成一个气缸是最好的,迫不得已必须用两个,就用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两个气缸,通过调整节流阀的流量,尽量控制两个气缸同步,这也是下策了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两个气缸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会好一点,再按楼主说的方法通过调整节流阀的流量,尽量控制两个气缸同步,用两个电磁阀的话每个阀的响应时间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点评):
但在实际使用中,是使用2个电磁阀分别控制的,因为两个气缸的活塞的摩擦力不同,用同一个阀,会发生摩擦力小的气缸先动,摩擦力大的气缸后动,就不同步了,用两个电磁阀,为的就是使两个气缸同时运动。

网友:
这是我之前做的两个气缸带动动作板。
之前因为间隙过小很容易卡死,扩孔后就顺畅多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方法,用于动作板的走位精度没有要求的场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超群兄说的是非常对了,这种情况真的很多,都是理论想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换成一个气缸是最好的,迫不得已 ...

但在实际使用中,是使用2个电磁阀分别控制的,因为两个气缸的活塞的摩擦力不同,用同一个阀,会发生摩擦力小的气缸先动,摩擦力大的气缸后动,就不同步了,用两个电磁阀,为的就是使两个气缸同时运动。

网友:
看似讨论的很热闹,其实各自有侧重点。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单缸,还是多缸,都可以达到需要的效果的,只要搞清楚原理就行。出了问题肯定有问题的原因,不能盲目下结论,过于偏颇。顶卡了是因为你设计的让他卡的,偏载是免不了的,你设计的时候计算分析了没有,最大偏载距离是多少,这些搞清楚了,再决定你的机构,想清楚了,哪里会有这么多问题,想不清楚,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说点具体的浅见:1,单缸顶多柱导向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要求的,要按照要求设计制作;
                             2,多缸顶多柱导向的结构也是没有问题的,控制和制作上同样也有其自身特点;
                             3,导柱精度说白了就是一个精度吗,只要有间隙就能动,间隙留多大,看你运动中卡的极限,再看怎么应对;
                              4,导向的硬度理论上自然越高越好,如果够硬,自然磨不伤也刮不伤。不要认为这就是不可能,陷入这个死圈圈。哎,老兄,还别不信了,同样一根轴,同样的工况下,日产的就是刮不花。中国人说不行,轴要加粗,日本人说,不用加啊,加粗了费料啊,你看我们做的,不用的好好的吗。我们要看清现实,但也要展望未来。中国人觉得这个无解,日本人说,不就是刮伤了吗,我提高硬度不就行了。唉,小日本就去提高硬度,结果他还真有改善呢。中国人还在摇头,这个搞不出来、闷头苦相别的办法;
                             5,其它同步顶升机构都各有特点,根据需求选择。
                             6,洛里啰嗦的自己就烦自己。

游客

网友(2012-06-29):
导轨设计时不是要求避免“硬磨硬”吗,所以导向套一般做成铜的时间长了可以更换,提高导柱硬度和它比较哪种方法更经济?

网友H(2012-04-29):
引用 网友G:
但在实际使用中,是使用2个电磁阀分别控制的,因为两个气缸的活塞的摩擦力不同,用同一个阀,会发生摩擦力 ...

思路是对的,但那个摩擦力又不大,克服就好,这个很容易做到啊,不能把症结归在这里

游客

网友:
我在前面说过了,使用两个气缸顶一个物体,这是下策,迫不得已才采用的方法。症结是尽量用一个气缸。

网友:
用两个气缸顶,本身就存在设计的不合理性,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两根从电磁阀到气缸的气管必须做到一样大小和一样长度
这样试一下,或许会有改善

网友:
两气缸做一刚性机械连接,就同步了。

网友:
气缸各带动1条齿条  咬合两个齿轮  齿轮做一根轴连接在一起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是对的,但那个摩擦力又不大,克服就好,这个很容易做到啊,不能把症结归在这里

自然是一个缸不行才设计2个缸撒(有很多原因),不然钱多了没地方花?对于大平面的直线移动,你一个缸能行吗?还非得多缸才行。看看前辈害怕富丽大侠做的一个大平面设备就知道了。如果说2缸设计就是不合理了(限此例),我认为有待商榷。

网友(2012-06-28):
换成汽油缸,两气缸串联(即从一个气缸进气从另一气缸出气),中间连接部分加液压油,使气缸同步。这样可能要换大一些的气缸。

网友:
首先要认可9楼的说法,尽量不要选用两个气缸的驱动带动一个机构,很难实现同步的。
不过东西有了就要解决,我认为还是导杆的问题,楼主说有刮痕,那就是直线轴承滚珠磨损了导杆了,产生一定的间隙自然要卡住了。
所以首先要解决的你的导杆的材料,是怎么处理的,硬度达到了多少;其次是你的导杆的公差问题,尽量匹配和直线轴承间隙小的公差,这个可以查下资料,选择合适的公差。
最后就是要整理下你的气路走线,为了要达到一致,那就从一个电磁阀出来个三通接你的两个气缸,然后气管的布置也要尽量做到长度一致、尽量不要有气管弯折角度过大的情况。(这个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重视)

网友:
改用浮动接头

网友:
两个气缸都改浮动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两个气缸就做不到同步的,根本就不是导向的问题。导向精度越高,越卡死,怎么都不会顺的,结构设计不合 ...

说的很好

网友:
把四个导柱加粗,用一个气缸做动力

网友:
我看到别人做个相似的结构,把间隙加大点就不会卡死了

网友:
又看到这篇帖子,大家集中精力再讨论单缸体、多缸的问题,这不是搂住要说的,我还是原来那个观点,不管单缸多缸都可以做到不顶卡。但在这里可能有问题了,搂主的意思是那个电机给偏载多了,所以卡,楼上的兄弟好像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不是用单缸多缸的问题,是偏载的问题,解决偏载问题才是症结所在。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用气缸 不过气缸要带链轮 链条  然后气缸一侧加直线滑轨 保证上升平稳情

网友:
直线轴和直线轴承设计和加工的位置度垂直度精度不够。

网友:
看了这么多高人讨论,我来说几句,现实中的任何问题都不会脱离基础的物理理论。
1:两个气缸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呢,那你怎么解释双杆气缸。只要你满足条件还是可以同步的。
2:两个气缸为什么会不同步?原因很简单,偏载,负载小的气缸先动作先充气。
3:说什么间隙越大越不容易卡死的人,就别在这丢人现眼,脱离基本物理理论了,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间隙大点,摩擦力会小点,但给摩擦自锁带来更高的几率。其实卡死的物理模型就是自锁。自锁的原因很简单,由于间隙和变形导致摩擦角超过自锁临界点。
     解决方法当然是让摩擦角不要超过自锁临界点。1:减小摩擦系数  2:提高导向系统刚性 3:增加导向的长度(最经济有效的)长度增加一倍,相同的间隙下,摩擦角减小约1半。3:减小间隙,而间隙增大一倍,摩擦角就增大一倍。而间隙太小了摩擦力又会增大的。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能理解的最好,不能理解的就漫漫理解,知识学来是给人解决问题的,不是考试的,鄙视那些老拿经验说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知半解。也鄙视那些不懂装懂还理直气状的。

    最后,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直线轴轴承换能滑轨线条会不会好点?这样导向刚性增强了

网友:
在另一端做配种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在每一个气缸上加一个节流阀和调压阀。虽然在这方面不太懂,但我们就这样搞成功了。

网友(2013-12-04):
用钢板把两个气缸头连接起来,

网友:
改用一个气缸

网友(2014-12-17):
我们目前做的一个设备就是准备用两个汽缸,也是导套在导柱上滑动。我估计不行,只是浪费钱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属放屁,受剪切力过大用久了都会有刮痕,本来直线轴承的滚珠就要比轴芯硬洛氏2度左右。但芯棒表面有镀硬 ...

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10楼说的不错,关键是4个导向柱的刚性,平行度,

网友:
加个齿轮齿条机构  保证你不卡了

网友:
加个齿轮齿条保证同步

网友:
卡死的原因是两气缸不同步,而不在导向上,导向精度越高,越容易卡,两个气缸改为一个大气缸或者一个油缸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去掉一个气缸,如果动力不足,加大缸径!

网友I(2015-11-25):
用这机构一个汽缸就能达到升降同步性

网友(2016-03-31):
用一个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汽缸的进出气口加气量调节阀,直接调节应该可以做到同步吧!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这机构一个汽缸就能达到升降同步性

什么工作原理,你两个帖子都没说,请指教一下

网友:
无法分析得透彻,感觉导轴不够粗

网友:
你做一个连杆机构,用一根轴,轴两端加顶块,轴中间用气缸驱动,完全可以同步的,你两个气缸除非加控制阀,不然很难同步的

网友:
换成1个气缸,另外按照输送带的重心来布置导向轴的位置,否则你的导向杆和直线轴承之间始终存在剪切力,导向杆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两个气缸就做不到同步的,根本就不是导向的问题。导向精度越高,越卡死,怎么都不会顺的,结构设计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