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力怎么算?

楼主(2011-06-25):
满载加自重的小车2.2t,在钢轨上行走,需要多大的力能驱动,钢轨与钢轮间的摩擦力怎么算,静摩擦还是滚动摩擦?系数都是多大,最后得出的是力还是力矩?蒙ING......

网友:
什么小车?起重机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工厂地面有轨道 ,上面有4个轮的刚结构小车

网友:
不清楚,参照火车吧

网友:
满载加自重的小车2.2t,在钢轨上行走,需要多大的力能驱动?》》考虑坡度吗?
钢轨与钢轮间的摩擦力怎么算?。。。重力乘摩擦系数。。。
静摩擦还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
系数都是多大?。。。钢轮对钢轮的滚动摩擦,与工作条件有关。。。
最后得出的是力还是力矩?。。力矩更好些,便于算传动比。。。

网友:
钢轮对钢轮的滚动摩擦,与工作条件有关。。。0.05-0.07.。。。

网友:
静摩擦吧,启动力矩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