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GrMo和42GrMo加工性能差别

楼主(2011-06-25):
我想知道35GrMo和42GrMo加工性能差别    加工  井下作业工具     更适合实用  哪种?

网友:
差不多,建议用42GrMo,氮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再考察一下!!!!!

网友:
楼主 2者区别不大 但我建议35GrMo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强度合金钢,含碳量都差不多,0.42和0.35,这二种钢使用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据说  42GrMo   调质   调不好  容易 调裂   有这回事 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可能是存在调质时温度过高形成的,找个好点的厂家一搬这种情况不容易发生的,有也是少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  温度  到多少      硬度达到  30-35

网友:
用35CrMo,调质HB280-320,比较好。强度和韧性都不错。

网友:
我用过,二者的使用性能没多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工性能呢 ?   我想知道 加工性能!

网友E:
我们也在加工这种材料,有粘度,硬度,不好加工。要选择好的刀块,和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在加工这种材料,有粘度,硬度,不好加工。要选择好的刀块,和角度。

用什么刀具 最合适呢     而且 刀 要 怎么磨  才好用?    最可恶的是    不断 铁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