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的顶级巨著,有兴趣的来看看。

楼主(2011-06-25):
最近我才见识了一下经济数控车车平面二次包络锅杆的加工,可以真正堪称经济数控车的顶级巨著,不是一般的数控从业者都能加工的,更不谈及其加工程序的编制,听业内界传说,这种二包锅杆就连全国数控车大赛的评委也不能有自信,为此特发到社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探讨一下加工难度系数。

楼主:
哦还有一张加工图

网友A:
可以透露下程序,以及加工材料和刀具型号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透露下程序,以及加工材料和刀具型号材料吗

对于些件的加工我现在想都不敢想,更不说你要的,所以发来让大家探讨。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要学习~

网友B:
利用低切屑扭距低失步  重复园加工

网友:
这个就牛了,期待程序!

网友:
这像是jangssli社友发的视频哇,jangssli要问你收版权费的哦。各位不知怎么加工的还是在论坛联系一下jangssli本人,他发过贴的是用宏程序处理加工的,楼主是不知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jangssli社友发的视频在哪里?请大侠给出个链接。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发了链接!

网友(点评):
我可是经过了他的受权的,不防你去问他。

网友:
这个一般的数控车床真是加工不出来~长见识了...

网友:
能加工,宏程序,子程序,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低切屑扭距低失步  重复园加工

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你要知道有一点是非常难的,就是蜗杆的每个齿是垂直于圆弧而不是垂直于蜗杆的轴线,如果是垂直轴线那就简单的很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加工一件能买多少钱,

网友:
看不懂,长长见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太厉害了,不懂加工的进来膜拜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优酷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3MjMxMzMy.html
http://u.youku.com/jiangssli.

网友:
理论上经济型二轴数控车床是无法加工真正二包蜗杆得,很有可能是低速大进给重复圆加工,具体要看工件检验报告.

网友:
这个不是那个叫“jiangssli ”会的么?发的图有张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说得对,他是我们数控达人的顶尖级精英。

网友:
就是不知道加工一件能买多少钱,9

网友D:
俺在以前的单位干过类似的活。挺简单的,俺那有一个螺纹刀具,利用车削指令直接车的。该螺纹刀,相当于四把正常螺纹刀,是一次车成。双头车两次即可,可惜没有记住型号,否则可以供大家参考。车第二个螺纹是主轴先旋转180度再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在以前的单位干过类似的活。挺简单的,俺那有一个螺纹刀具,利用车削指令直接车的。该螺纹刀,相当于四把 ...

这个貌似不是用什么刀的问题,你看到的估计只是一般的T型螺纹的丝杆(还是双头的)。人家法发的是蜗杆(还是二次包络蜗杆)。

网友:
回复 网友E:

m5的单头.粗加工一件加工费大概80-100.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俺那个是蜗杆,福特汽车制动部分的传动件。以前未见过这类专业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俺那个是蜗杆,福特汽车制动部分的传动件。以前未见过这类专业刀具。

那可能是类似螺纹梳刀之类的刀具吧,是和上面图纸一样的蜗杆吗?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啦,不过这个视频我见过哦

网友:
我平时加工的都 好简单的

网友:
整不明白!!!!!!!!!!!

网友:
不要太神秘, 是专用机床+数控系统。也可以普车+回转台+数控改造一下,精度不太好。

网友:
厉害啊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那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什么专用的数控机床!你说的是广环或者汉川的专机!这个是普通的数控车!

网友:
这样子好像我都 没见过

网友:
我想学习一下数控,长下见识。

网友:
我不太懂 这个加工出来的为什么说很难 有什么特别的吗?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普通数控车做的,不知精度怎么样,如果好那你小子发大财了。要知道机械的核心是精度,其它是玩具。

网友:
进来长见识,努力学习。

网友:
真开了眼界了,希望以后能多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本帖的视频和照片是我提供的!

网友(点评):
还知道是你提供的哟,好意思这样说。

网友(2011-08-15):
网上转载的(作者:蓬莱祥林工具有限公司,纪永君). T E

蜗杆的加工

球面包络蜗杆,又称二次平面包络蜗杆,弧面包络蜗杆,直廓环面蜗杆等等。
* a" v* a _5 Z9 C3 }6 d
对于这种蜗杆的加工,主要的采用的原理是:刀具在一定的圆上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行,蜗杆在绕自心的轴线旋转,最后就加工成了一个成品的蜗杆。
讲来十分的简单,但是,在实际的加工的工作中,由于由于其加工的特殊性,就十分容易的出现两大类问题: % x' k# q a2 \7 ?, K
1.检测的问题

2.加工的问题
球面蜗杆的检验
球面蜗杆的检验,可以用专用的球面蜗杆检查仪。或者专用是工装检具。能方便的检出齿形误差,周节误差等等数据。 7 k( F8 I7 W n
也可以使用样板来进行检验。但是,要求样板的精度形状等等一系列的数据来支持。

球面蜗杆的加工问题
球面蜗杆在加工的工作中,十分容易的出现如下问题:

1蜗杆的齿形的一边厚,一边薄
2蜗杆的齿形两边厚,中间薄
3蜗杆的齿形的两边薄,中间厚

其实,以上的三种情况的出现,都是不正确的,这三种情况的蜗杆与蜗轮都不能正确的啮合,有时为了蜗轮蜗杆能进行基本“咬合”。不得不研合,跑和,少者几个小时,多着几天,等将蜗轮蜗杆跑合好后,蜗轮的响应的齿厚已经很薄了,并且,蜗杆的齿形与蜗轮的齿形已经不是原来设计的齿形了。
/ k8 {+ N M. y$ f @ o
其实,这种跑合的代价是:1损伤了蜗轮的应有齿厚。2蜗轮与蜗杆的齿形的失真。3齿形的单边啮合,减少了蜗杆的承载能力近百分之五十。4蜗轮的齿形根部分出现了台阶,在安装的时候的中心难对正确。
他们的具体的啮合缺陷分析如下:

a,第一种情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蜗杆的实际形成中心的不重合,在正常的啮合中,只有靠近理论齿厚的部分齿形进行啮合。蜗杆的啮合位置偏向齿厚薄的一端,而齿厚后的一端就必然在啮合的齿形之外,至于能进行啮合的一端,也只限于齿厚合适的部分,齿厚薄的部分,齿形的两边都不接触,这时的蜗轮副的承载能力下降到n。n=总承载能力/参加啮合齿数,并且,参加啮合的齿形角有误差。即一侧有压力角的接触误差,并且,蜗轮副的间隙很快的就变大了。
 b,第二种情况的出现,蜗杆的两边的齿形在经过长期的跑和后,蜗杆的两端的外侧齿形接触,两端的内测齿形不接触,中间的齿形也不接触。并且,中间的齿形永远的不能接触啮合!在工作中,蜗轮副的接触齿厚很快下降,承载能力只能达到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使用寿命也只能达到设计寿命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c,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也是蜗杆的左右齿形的形成圆心不一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蜗杆的使用寿命和承载能力的影响,与前面的基本一致。
球面蜗杆的加工方法论

总的加工方法中,如果蜗杆的要求精度不太高,齿形的精度误差在0.02mm,蜗杆齿面的粗糙度Ra0.4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刀车制成品。如果齿面的粗糙度高于Ra0. 4,则需要磨齿。
2  其实,不论是否需要进行磨齿,其实际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将蜗杆车削的部分高好了,其他的都出于同一个原理的,车削齿形部分是关键。

这就是说,能车好球面蜗杆的螺纹部分,就能磨好球面蜗杆的螺纹部分。 Z c2 Z0 B9 I

不过,一定要主意,在车削螺纹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质量和精度,千万不要出现上面的三种状况。过去,有很多的操作者,或者技术人员都认为,球面蜗杆加工的成品,就应该是中间的齿厚是标准的齿厚,两端的齿厚应该是薄的,如上面的的三种情况。事实上这是不对的,正常的球面蜗杆,所有的齿厚都是统一的,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否则,这个蜗杆就不是合格的蜗杆。

因此,好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讲,球面蜗轮副不好配合,需要同一家工厂统一加工才行。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与此相反,只要将蜗杆按照我公司提供的方法加工和检测,就一定能够与我公司提供的蜗轮滚刀所加工的蜗轮配合,不用互相对研跑合,并且,蜗轮蜗杆可以随便互换,配合间隙小,接触面积大,可以通过涂色检测发觉,在不研合直接装配的情况下,整个涡轮蜗杆的接触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1 N E4 p+ @* Y

在蜗杆的加工过程中,质量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样板来测量其工序误差的,这样,工人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作出调整及时的纠正。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难吗?

跟这次天津的圆弧螺纹相比,难度高多少啊?

一个是轴向,一个是法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
我想能加工,宏程序,子程序,都可以厉害啊

网友:
为什么都说难啊 !新手请教

网友:
这个牛,期待程序

网友:
我还真没觉的很难,我以前好像做过类似的零件在普通车床上

网友I:
就是感觉作这工件太慢了,当时计件很讨厌作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感觉作这工件太慢了,当时计件很讨厌作这个

哈哈.............飘过

网友:
是不是用G76指令加工的

网友(2012-01-12):
老铁,多发一些这样的,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厉害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呀。高手,见识了。

网友:
支持,这个挺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J(2012-11-16):
我会乱说 在工厂批量生产这玩意吗

网友:
只给看,又不贴出程序,羡慕死俺了!~

网友:
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会乱说 在工厂批量生产这玩意吗

还真是大批量的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会乱说 在工厂批量生产这玩意吗

一年下来车几万个,你说是不是批量生产??

网友:
蒋师傅  有看到你的厉害了 好强大啊    能指点下吗?  提示提示   上次在你的指导下我加工出变距  今天能在你的提示下可以车出这个就好了  呵呵  谢谢提示
比如用什么指令

网友:
蒋师傅  提示哦

网友:
表示没到那个层次,看不懂,普车做一个梯牙螺纹都弄半天...有目标,学习了。

网友:
用G32就可以了 看刀具是割刀  加工程序没什么技术含量   会很长  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