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激光加工- 标识钻孔中心

楼主(2011-06-26):
俺们经常用激光切割板材,对于一些较小的孔则选择人工钻孔,激光刻出中心位置,即刻一个十字。人工再用锤子和铳子在中心位置砸个坑,再钻中心孔,攻丝等。目前想直接用激光打出中心坑,再钻孔。省一道序,就是省钱了。

从道理上讲是可行的,试验几次,编程都做不出来。通快的机器,编程软件没用该该功能啊。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打点的试过么,GEO直接画点,并改成淡蓝色,只是我们有点浅,还是需要人工敲一下才好找准。。。。。。。

楼主:
谢谢!下次再试试。俺那机器时改为白色切割,蓝色的不切割。

俺手工修改过程序,可以做出来。
只是多点的位置比较难确定,容易出错啊。

网友:
用套料软件来解决,不切割的层!在切割时调用子程序!

网友:
人家用的是TRUTOPS跟楼上你的软件不相干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blue是不切割的,点要改成cyan色的

楼主:
今天试验成功了。另外单独发了一个贴。

网友:
看你另外那个贴了

网友(2012-02-01):
激光穿刺定位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