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动静环材料和制造工艺,请教

楼主(2011-06-26):
请问各位专家,机械密封动静环基体是什么材料?合金环是如何安装上去的?合金环怎样磨削?谢谢!!!

楼主:
谢谢老鹰!希望有高人赐教。

网友:
先把需要工件加工好精度要高1.        把工件放进电烘箱里面,烘箱的温度调到标准温度700度至800度之间。
尺寸比合金负10-8丝

网友(2011-09-19):
动静环是陶瓷材质。

网友(2011-11-02):
谢谢老鹰!希望有高人赐教

网友(2015-06-05):
用金刚砂轮磨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