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器关闭后还要关闭插座开关吗?

楼主(2011-06-26):
现在用电器很多,如电脑、电视、路由器、音箱等。每次关闭电脑后,插座上的开关是否也要按一下顺手关掉呢?还是无所谓?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从百度上看到的
路由器、调制解调器、音箱等,它们都是采用稳压电源供电,就是用变压器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经过简单稳压后,接到上述电器,如果你只关闭了电器上的开关,那么很显然,变压器仍然接在交流电源上,还在耗电,每个变压器耗电量在5-15W之间。

电脑,如果是采用系统关机,没断开电源的话,那么电脑主机、显示器、调制解调器、音箱都没有彻底断电,这些设备的耗电量加在一起至少有30W。

电视机,如果用遥控器关机,然后可以用遥控器开机的,说明电视机没有彻底断电,耗电量在7W-10W。

由电脑板控制的微波炉、热水器、电饭锅、洗衣机、空调等等,如果它们的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采用的是轻触开关(或称薄膜开关),那么这些电器在不拔电源插头时,都在耗电,每种电器的耗电量都在5W左右。

录音机、音响设备、VCD、DVD等如不拔下插头,都在耗电,耗电量在5W--50W左右

网友:
私下里总觉得,没有关电源就不是完全的断电,对用电器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关掉的!可能会对电器的寿命有影响!这种情况下,有些电器元件仍然是在工作状态中!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才能真正断电。大侠就是大侠。

网友: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应该关掉插座电源的。因为现在大多是电器都是开换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内部都是先整流在滤波。如果用完以后不把电源完全断开的话,开关电源的一大半零件都处于带电状态,比如整流管,电容,开关管等等。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降低寿命。
在一个就是从省电的角度,虽然待机状态耗电量不大,但是好几个电器凑在一起待机功率就会很大了。比如电视机大约10W,显示器大约10W ,电脑主机大约10w,几样加起来久多了。
所以用完电脑,电视以后最好将电源完全切断。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