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数据存储

楼主(2011-06-26):
在CPU224XP断电后要存储数据,我应该选用电池卡呢还是存储卡呢?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有存储卡的话就用它了,因为电池卡的话,假如电池没电,数据没了,程序也没了。

网友:
用存储卡比较保险。电池是有一定使用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