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需要热处理的,哪位能做?

楼主(2011-06-26):
需要热处理的,有意者。站内短我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哦,在上传一次呀

网友:
应该难度不小啊。。。长孔一米,内孔0.8光洁度(粗糙度?),还是0.6的薄壁。。。这是干啥用的?很奇怪。。。最后,光洁度的指标和粗糙度的指标不一样把?0.8光洁度对吗?

楼主:
内孔是0.8的。。。。。

楼主:
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找做油缸缸筒的厂家。

网友:
是直接调质吗?

网友:
大哥在哪里?

网友:
做什么热处理,淬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质处理HB250-280

网友:
难度不小呀,一是变形,二是光洁度

楼主:
呵呵
是不那么容易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一般的机加工厂做不了的,别的不说,磨这一块就没法弄

网友:
我们是做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   15814166575

楼主:
哎呀
郁闷啊?

网友(2021-01-27):
多用炉低碳势?氮气保护850/2h,高回570/2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