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一个φ638r的圆筒上等分钻孔,应该怎么做才能等分出来的效果呢?

楼主(2011-06-26):
在一个φ638r的圆筒上等分钻孔,应该怎么做才能等分出来的效果呢?

情况一(大筒): 如图,圆筒外径638,壁厚3, 高:300 用卷圆后,焊接成形。 上面钻十个直径10的孔。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等分出来的效果呢而且价格便宜呢?
个人看法:a.  激光切割板时,顺带将这十个孔切出来? b. 剪板切两块,拼焊----卷圆---再焊----较圆----钻孔(可怎么钻呢?)

情况二(筒套): 如图,圆筒外径638,壁厚3, 高:50,同样卷圆焊,上面钻十个直径10的孔,那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等分出来的效果,而且价格便宜呢?

问题:

1)针对上面的两种情况,各位如何看待其加工,达到快而省??
备注:筒套后面要套大筒底部做加强环用的。φ10的孔位要对齐。

网友:
第一种可以啊,焊接的时候,以对边的两个孔为定位做焊接的夹具

网友(点评):
有道理,应该是钻好后在焊,,不然没法子

网友:
先搞清楚,你那是什么设备

网友:
      作为工艺方法,其效果的判定是看条件的。你给的条件不确切,工艺方法也就很多。希望给出批量、材质、孔精度要求、你们现有加工设备等,这样才能给你经济合理的方案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正确,顶一下

网友:
做一个同样直径的圆柱,把圆筒套进去在打孔定位也比较简单

网友:
通译4楼的说法,不同的设备,会有不同的工艺,相应有不同的价钱.

网友:
先下料,钻孔,再滚圆

网友(2011-08-17):
这还叫事吗,全部铆焊完部,让钳工用分度头划线再钻孔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