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660钢丝碰焊的网格罩,有点球面弧度,应该如何加工,才快而省?如图所示。

楼主(2011-06-26):
外径660钢丝碰焊的网格罩,有点球面弧度,应该如何加工,才快而省?一般含料与纯加工费得多少钱? 正如图所示。
图一:网罩的图纸
图二:网罩的作用

网友:
这玩意只能纯手工焊接制造,想快也只能从管理上向办法,比如人工流水作业,找人工更便宜的地方去生产,最多还可以向办法的地方就是定型工装。谁也不可能为了这玩意造一个自动焊接接机去,那要卖多少个炉箅子才能赚回来专用设备的钱啊。

网友:
做个定位

网友:
先把四周焊接好,中间用一根螺杆加一个垫片。

网友:
外圆要固定。最好在一块铁板上焊接。

网友:
切圆钢,做摸具将圆钢起弧度,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