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轴承

楼主(2011-06-26):
如图:轴承内圈与轴过盈配合,外圈与另位一个零件2配合,且轴向固定!要求零件2固定时,使轴一边旋转,轴向还能来回窜动,转速2000r/min,轴向移动距离正负20mm,轴向移动频率:每秒来回移动2.5次

网友:
我也在找,至今没找到。

网友:
外圈套直线轴承往复移动,内圈套普通轴承转动,不知道可否

网友:
选 ST系列直线轴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是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是什么地方用的?

用在什么地方不用说了。
只告诉你,承受径向力的同时还要轴向运动,力量不大,不超过5公斤的力,要求动作非常灵敏,轴在里面旋转跳动小于0.02,轴向运动距离不超过0.5mm,外形要小,能接受的最大内径不超过8mm,寿命要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您主要是对尺寸要求高!不能太大!但轴向移动距离也太小了吧!
我感觉我用的地方比您那要求要高!我们是一根1米多长的轴,然后两端要这种轴承支撑,支撑点距离1285,支撑轴颈45,
轴中间部位直径102,要求中间部位跳动不大于0.02mm!

您这种情况可以用4楼提供的直线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您主要是对尺寸要求高!不能太大!但轴向移动距离也太小了吧!

明确回答你,那个做不到这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回答你,那个做不到这精度

你是说直线轴承达不到这精度?那我更不能用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不知楼主找到没有?呵呵!

网友:
直线轴承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线轴承轴向尺寸太大了!

网友(2011-11-25):
描述的不太明确,好像应该是直线轴承

网友:
楼上的和我一想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