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特殊电机还是用机械方式?

楼主(2011-06-26):
我是菜鸟,请各位老大帮助小弟解决一个问题:

我用1个三相电机带动丝杆转动。接通电源开关后,丝杆上螺母连接一物件移动,到一指定位置后(用限位块或行程开关,),电机自动反转,到起始位置,电机停止工作。要求:电机扭矩不需大,1Nm左右就行;行程是固定的(50mm左右),行程精度要求可误差2mm都行。但要求进给时(电机正转)丝杆螺母移动速度慢,电机反转时丝杆螺母移动要快,是进给时的2-3倍(均是固定速度)。请问用哪种最简单又实惠的方法能做到(只用一根普通丝杠,不用变频调速,不用数控系统,不用PLC控制):

   1、如果选用特殊电机能做到,选哪种?电机外形尺寸越小越好。

   2、如果用机械方式能做到,请赐教(由于我是菜鸟,请详细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是挖矿的,顺便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谢谢你!希望大师们能帮助!

网友:
双速电机,用过ABB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我查查双速电机的资料。没办法,谁叫自己一段也不懂呢?还希望各位大侠再出主意。机械方式怎么实现呢?

网友:
用齿轮副加换档机构不懂行不行,我也是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希望有大侠帮忙!

网友:
“最简单又实惠的方法”当然是使用双速电机拖动,通过电控箱控制,正转慢速,反转快速。传动机构简洁,制造成本低。
楼主已给扭矩参数,如再给出丝杆转速,即可由此选定电机功率。
ABB双速电机样本: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5bf9902fb4daa58da0114ade.html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是菜鸟

网友:
气缸+硬限位成不?精度这么低,要是非要用电的话就只能双速电机。

网友:
液压吧,速度好控,行程基本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但样本下下来后打不开,只有2.62k。但还是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恐怕不行,因为进给时时有速度要求的,气缸的运动太快。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暂不考虑液压,达不到经济实惠。

网友:
电机上装个双链轮,丝杠上装一大一小两个飞轮,类似自行车后轮上的,一个正向起作用,一个反向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会吧,昨天刚下载过。文件有5.5M,你可能需要在该文库注册一下才能完整下载。不花钱的。

网友:
尝试下林清安的PROE教程中的一个急回机构是否可以,我感觉可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并液压阻尼器来控制速度

网友:
用连杆机构或者凸轮机构,能满足运动快慢和行程的要求。

网友(点评):
用连杆滑块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帮助。祝你好运。

网友:
用2个类似自行车后轴上的离合器(正转连接反转分离的那种)。分别在一个在正转的时候连接 一个在反转的时候连接,分两条传动路线。来回的速度差就可以随便调整了吧。

网友:
  或者让和丝杠配合那个东西和丝杠正转同向.如果这样的话  去的时候速度就等于 转速差乘以螺距。反向时候等于转速和乘以螺距。不过那个东西还要转还要带其他东西移动就比较复杂。

网友:
我的方法:左面大轮(同步带连接丝杠),中间马达轴轮,右面小轮(直接连接丝杠)。中间马达轴轮的底座可以左右移动移动,这样即可以了。联系QQ:975374008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正在对各位大侠的帮助进行研究,学习。再次谢谢了。

网友:
路过·····赚下威望···············

网友:
你可以差下 有没有能改变电机级数来调速的电机,和调级数需要什么。

网友:
听着就像是高手 我才是菜鸟啊    看都没看懂

网友:
汽缸好像可以的,加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现在就是考虑用气缸的方式。

网友:
用气缸的话价格也不这么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说的很对。主要是以前就没考虑过传动用气缸,是思路不够宽呀。

网友:
【机械方式】
一般的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往复运动(且电机不需要反转)。
如果需要进程慢,返程快,使用非圆齿轮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意此观点。

网友:
的却,气缸完全可做到楼主要求,只需控制前后移动的进出气速度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确定用气缸方式。

网友:
有道理用双速电机就行了

网友:
可以这么做,螺母采用开合螺母,就跟车床车螺纹丝杆一样,前进时螺母合上,丝杆传动又慢又稳,碰到行程开关,螺母分开,这时可用气缸或弹簧自复位,电机都不用反转

网友:
不懂  帮不了你了

网友:
采用双电机较好

网友:
凸轮机构最方便划算,简单

网友:
有一种螺杆,上面有右旋和左旋的槽,右旋和左旋的槽导程是不一样的,电机只需一个方向旋转,我以前见过这个玩意,只是说不到很清楚可以让大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