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端面槽成型刀

楼主(2011-06-26):
我现在加工的工件,有端面槽,深2,直径加工到25.5,不知有什么成型刀。

网友:
这东西 早就有的  断面成型 槽刀 你去 刀具店问下就知道

网友:
外切刀改磨下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5-11):
这个刀具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需要定做可以找我

网友:
数控车刀,按要求购就是了。

网友(2012-10-25):
找个割刀磨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刀具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需要定做可以找我

这个像是开孔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开孔器啊

有次做了一个和这个类似的孔钻,一老师傅以前做过木工,拿过去卡了一下,说:咦!和木门的锁孔钻差不多嘛!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好加工吧,磨一个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开孔器啊

哈哈,你可以直接也可以找我 购买2mm的断面槽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