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编程

楼主(2011-06-26):
一个椭圆宏程序编程, 长半轴40,短半轴20,10度与70度之间,编写宏程序,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
只编写了精加工程序,望指正!
O1234;
……

#1 = 10;
#2 = 70;

WHILE[#1 LE #2] D0 1;
#3 = 40*COS[#1];
#4 = 20*SIN[#1];

G1G99X[2*#3]Z[#4-20]F0.05;

#1 = #1 + 0.5;

END 1;

……
M30;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A:
这个程序怎么看不懂呢,请问 #1#2#3#4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楼主:
我在仿真上怎么走不出来?请给解释解释。

网友:
挖矿的,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我也写了一个,
o111;
.....;
#1=10;
N10#2=sin#1;
#3=40*SQRT[1-#2*#2/400];
G01X[2#2] z[#3];
#1=#1+0.1;
IF[#1LE70]GOTO10;
........;
M30;

网友:
是 什么系统的?

楼主: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  我写的那个很明显是错的

网友:
法拉克的宏程序......

网友:
几何角度的70度10度,在极坐标中不是70度和10度的,需要转换!

网友:
把以上程序G1处改为G90 效果不同凡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有道理!!

网友:
直线逼近椭圆轮廓精度不会很高的,用双圆弧逼近法加工出来的椭圆才是真正的椭圆,轮廓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圆弧逼近,怎样个逼近法,求解!

网友:
数控中国论坛有这个详细的介绍资料!你可以去看看!http://bbs.shukongcn.com/?fromuid=77019

网友(2011-08-04):
法拉克系统里
IF[#1LE70]GOTO10
LE 是小于或等于 的意思吗

网友:
太小菜了 啊   !!!

网友:
椭圆长轴半径为20,短轴半径为15,深度为10
G90G54G64G00X0Y0Z100
M3S800
G0X20Y0
Z5
#5=-1
N5 G1Z[#5]F20
#1=20                                                            加工椭圆的上半部分
N10 #2=20*SQRT[1-20*20/#1*#1]             SQRT表示开平方
G1X[#1]Y[#2]F600                                       沿小段直线插补加工
#1=#1-1                                 (计数器)              递减一小段距离,此值越小,椭圆越光滑。
IF [#1 GE -40] GOTO 10                             条件判断是否到达终点。

#1=-40                                                          加工椭圆的下半部分
N20 #2=15*SQRT[1-20*20/#1*#1]           SQRT开平方算出的数值为正
G1X[#1]Y[-#2]F600                                      此处加负号,因为椭圆下半部分Y值为负
#1=#1+1                                                 递增一小段距离,此值越小,椭圆越光滑。
IF [#1 LE 0] GOTO 20                                条件判断是否到达终点。

#5=#5-1                                                         控制椭圆的深度
IF [#5 GE -10] GOTO 5                                       深度递增
G0Z100
M5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怎么看不懂呢,请问 #1#2#3#4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在这个程序里面#1表示的是角度   #3表示的是X的值   #4表示的是Y的值

网友:
```
#1=70
#2=2
#3=10
#4=40
#5=20
WHILE[#1GT#3]DO1
#6=#4*COS[#1]
#7=#5*SIN[#1]
G1G41X#6Y#7DO1
#1=#1-#2
END1
````
交流交流

网友(2011-09-13):
如果是FANUC-meat系统有专门的指令好像是G06、G07有的是G02.1G03.1把看看说明书,有的有有的没有,我曾试过。可以的。

网友:
呵,二,八楼基本上是对的(直线插补时起始点不能确定),仿真还要看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