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液压油里面含有沥青?

楼主(2011-06-26):
是不是所有的液压油里面含有沥青? 什么物质能把沥青分解了 ?为什么 油温达到50度时 沥青就出来了?

网友:
液压油的三种不正常状态发布时间:2011-02-12     来源:互联网  液压油可谓是液压机械的“血液”,大多数液压系统的故障都可以通过检测、观察液压油的状况来查找故障的原因,从而排除故障。
  1.液压油有杂质呈浑浊状
  液压油出现杂质主要有3种类型,即固态杂质(碎屑、固体颗粒、液压油变质形成的固体杂质等)、液态杂质(主要是水,其次是液压油变质形成的黏稠状杂质)和气态杂质(主要是空气)。
  若液压油出现白色浑浊现象,可排除固态杂质或液态黏稠杂质的可能,只能是水或空气造成的。可对液压油取样检测。将油样滴落在热铁板上,如果有气泡出现(水在高温下变成水蒸气形成气泡),可以判定是液压油中有水:否则是液压油中含有空气。
  若是液压油中混有水分造成浑浊现象,将液压油静置一段时间后,使水沉到液压油箱底部,然后除去水分即可。但是如果水分含量过高导致液压油乳化,则需更换新的液压油。
  如果判定是液压油中混有空气造成浑浊现象,应检查液压系统管路是否漏气,并切断空气的混入源。
  2.液压油油温异常升高
  液压油油温异常升高的根本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由于安全阀压力设定值太低,使液压油大部分通过安全阀流回油箱,致使液压系统做功效率太低,如负荷过大,大部分能量会转换成液压油的热能,导致温度很高:二是由于冷却系的冷却效果差,导致液压油温度过高;三是液压油在油路中循环过于频繁(往往是油量不足造成),导致散热困难,温度升高。
  故障诊断应从易到难,先检查液压油箱中的油量,若油箱中油量不足,应及时添加至标准液位。加注时应注意使用牌号相同的液压油,使用前还应进行过滤。
  如果油量合适,则需检查油冷却系是否有阻塞现象,若查出油冷却系阻碍空气流通,应及时清洁,以保证空气正常流通,利于散热。有时风扇胶带过松、打滑,也会导致风扇效率降低,冷却效果不好,应及时检查、调整,必要时更换新胶带。
  如果油量、油冷却系、风扇胶带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定是主安全阀设定压力低于标准值所致。应再次调整主安全阀的压力设定值到标准值。
  3.液压油过脏
  液压油污浊、过脏,可能是油液因长期使用产生了化学变化;也可能是杂质太多发生了物理变化。只要找到造成这2种变化的原因,即可采取相应措施。
  在缺乏必要的检测设备、器材的情况下,判断液压油是发生化学变化还是物理变化,一种比较简单且实用的方法是使用滤纸检测。
  对液压油取样,将油滴到滤纸上,观察其形成的油晕,若油晕出现的分层、分圈现象比较明显(中间较脏,越靠边缘越清),说明液压油变质,必须更换新油;若油晕均匀的摊开,说明液压油杂质含量太多,要及时检查滤油器,更换滤芯,必要时更换新的液压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e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好像没跟问题连一块儿

网友:
液压油里面不会有一点点沥青。除非有人故意捣乱。或是你买歪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请问你知道什么地方检测液压油吗?

网友B(2011-08-19):
壳牌有,而且比较详细,有元素分析。美孚,长城等都有。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牌有,而且比较详细,有元素分析。美孚,长城等都有。比较简单

没看懂 老兄

网友:
壳牌可以提供检测,美孚,长城,也可以提供检测。找润滑油经销商,给点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