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内的程序及内存如何复制?

楼主(2011-06-26):
法兰克系统内的程序及内存如何复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内存卡才行。

请教,谢谢!

网友:
法兰克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法兰克是系统名,是数控机床

网友:
是不是日本法那科(FANUC)数控系统,可以查操作手册。

网友:
很老的系统要线性卡,插在CNC模块上的插槽里,这种卡很贵。
后来的系统用CF卡就可以,当然要带读卡器,插LCD左边那个插槽里。

网友:
有专门FANUC拷贝机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笔记本直接把程序拖到机床的系统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