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发黑放置一段时间长表面长毛(挂白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7):
我公司有一批45#钢金属件, 成品表面要求发黑,委外发黑回来后,放置一段时间长表面都长毛(是不是所谓的挂白霜啊),是怎么回事?
像这种普通发黑件我们应该如何来检验啊
有没有比较简易的检验方法 呢》?

网友:
没见过钢件上长毛的现象,是不是钢件表面有杂物,采潮霉变?方便的话发张图让我来见识一下!

网友A:
我们的发黑件表面深度好象有0.3左右。
但也出现生锈的现象。
白毛好象是化学品的后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发黑件表面深度好象有0.3左右。
但也出现生锈的现象。
白毛好象是化学品的后期反应。。

可以克服这种现象吗?

网友(点评):
过一段时间就生锈了。

网友(2011-08-21):
好像是发黑件表面残留的碱性溶液与空气接触的原因。

网友:
发黑后应在表面涂上一层机械油,这样就能放置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2011-11-22):
发黑后 要上油  如果不上油  过不了多久 就会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