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340钢选用什么类型的钻头?---求助(急)

楼主(2011-06-27):
加工4340钢选用什么类型的钻头,钻头直径为3.2

网友:
它应该属于高硬度,合金钢,,可以根据内冷却,外冷却,两种选择,钻孔深度楼主也得提供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硬度也就HRC30,属于合金结构钢,比较容易粘刀刀具,深度大概在45M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许多大厂家应该都有合适产品,我们是日系产品,,但是您需要的这个产品没有库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