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液压系统的原理设计不是很了解,对某些元器件的选型迷茫---请教

楼主(2011-06-27):
各位大侠,小弟潜心学习液压系统数月,但对液压系统的原理设计不是很了解,就是对某些元器件的选型迷茫如:对于某一单向阀的使用,管式还是板式抑或是插装,对于换向阀的选择,是选择O型机能的还是其他机能的,对于溢流阀,有时候是选先导式溢流阀还是电磁溢流阀等,这是设计依据是根据客户要求还是有一些固定模式的选择,哪位大侠能用白话说一说液压原理图的设计心得和设计过程中注意方面以及再设计中的禁忌,在下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你是否有机会动手做一下。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否则就如在岸上学游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是装配,在装配过程中看设计感觉挺新奇,现在搞设计,才发觉设计不是说说就能设计出来的,需要的功底很深,最基本本的阀我都拆开看过,单向阀,溢流阀,就是比例阀我都拆开过(当然是废阀,好的好几万),但是设计时还是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您说是不是要经过大量的调试和维修才能对设计有大致的了解吗,呵呵

网友:
不知道大虾学什么的?现在什么深度,阿拉不敢妄自开口,
说说阿拉自己的体会,肯定是先念书,再拆阀,再玩系统,三者要结合,缺一个肯定不行,玩到一个程度,要与高手交流,主要是交流体会,用心交流,回来再看理论,周而复始,就提高了,到一个程度,闭眼一想,油是怎么走的,就明白了,就这个体会,

网友(点评):
说得好,深有体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哦   深有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俺是学机械设计的,现在转行学液压设计,但是总是摸不准设计系统原理图的脉搏,听你那么一说,我想你是对的!

网友:
我先是学自动化的,后来是机械,现在是液压!但是感觉起来也没那么难哦。你要是会看自动控制原理就好了,其实里面的额很多思想就是控制思想和反馈之类的!我虽是新手,但是感觉进步蛮大的!祝你好运哦

网友:
还是和身边的人多请教交流
亲身去做一下,进步会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