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UG:如何把一个正方形100*100,抽壳后转换成钣金再展开?

楼主(2011-06-27):
如何把一个正方形100*100,抽壳后转换成钣金再展开?壁厚5mm

网友:
路过,来看看!
本人觉得应该是先要转换为钣金结构,可能还要先将四角开口,然后还有做适当圆角才可以最后作为钣金零件。
看看UG是不是可以方便转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转化。。。。等答案。。。。。

楼主:
期待高手的出现.我要好好的学习UG了\

网友:
这样也行的啊
直接在钣金里弄不就好了

网友:
UG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知道如果你把它(实体)放在solidworks里面可以做,solidworks钣金里有个命令形成钣金的命令,设置一下切口,就可以形成钣金件。

网友:
而且在形成钣金件时只需要设置一下折弯半径值就可以直接形成,即便原来没有圆角,也不必修改数据。

网友(2011-08-17):
这个用NX sheetmetal钣金模块里面就有了,把类似这种壳体变成钣金

网友(2011-09-30):
先四角开口,再做开口槽处理,再转换成钣金,我想是这样。

网友(2012-01-13):
看看,学习一下,增加以下威望

楼主(2012-05-28):
在UG中钣金展开和在SW中道理一样,但是命令上有点区别。我找到展开答案。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