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内六角孔怎么加工成圆孔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1-06-27):
   工件为2m长的异形厚壁管,内六角孔(对边31六角顶点最大为36),材料为316不锈钢,内孔加工成直径36就可以,只要粗车没有精度要求。

请教用什么方法最快,用什么刀具,哪种机床,车床的可行性大么?

网友:
听说过冷拔 不知道具体怎样弄  帮你顶起来

楼主:
我就是做的冷拔,但是冷拔异型管容易偏壁厚,正因为这样才想用机加工方式使精度提高

网友(2011-09-02):
用拉床可以加工吧!精度也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