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金属板料的激光机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求助

楼主(2011-06-27):
         加工金属板料的激光机的价格大概是多少?谢谢大家提供下

网友:
上网查下吧,我曾就职于大族激光,他们网站都有,并非广告,呵呵

网友:
订做的    价格得根据实际的机子算

网友:
要分功率等。价格差异比较大......

网友:
。。这个差异真的很大。。YAG500W大约都在30W---40W之间,这种机器速度很慢,切割能力6MM碳钢。中功率的轴流CO2,800W机器,大约都在60W,国产的激光器,切割能力5MM碳钢,速度比YAG的快点。中功率封离式CO2,主要是北京大恒在做,600W的报价138W,切割能力6MM碳钢,速度比较快。中功率光纤,很多小厂家在做,500W的大约90W---110W。切割能力4MM碳钢,速度很快。大功率的,2000W以上的,随激光器选择,功率不同,切割幅面不同,价格140W-------800W甚至更多。

网友:
这个要看你想要多大功率的 是要国产货还是欧美货还是日本货  价格差距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