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间隙具体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1-06-27):
机床间隙具体是什么呀,什么时候用的到呀,貌似有什么G0间隙,G1间隙,    三菱系统从哪里改呀,改错了会有什么后果?对间隙又是怎么对的,师傅们麻烦你们畅言下吧,,是不是间隙会影响加工尺寸,改错了会不会出现补刀补0.1变成0.2,或者没变化。。。

网友:
这在机床参数里面该了,涉及到机床系统的。一般自己不会就不要改了。找个专业的改一下。

网友:
应该不好改的,要有密码保护的。再说这也不是自己随便说说的间隙补偿,要专业人士来看看的,是不是下面的滚珠丝杠的间隙大了或者是什么

网友:
简单说,你按手轮走动拖板,屏幕显示走了5毫米,但拖板实际只移动了4毫米,那个差值就是所谓的反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