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开关选型及采购渠道----求助

楼主(2011-06-27):
哪位仁兄有流动开关选型资 料,即要求检测水流动,并发开关信号!水管为1 1/2,1寸等均可。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压力继电器或电接点压力表,精度要求高应该使用电磁流量计。相关资料网上很多,可以百度一下。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当导体在磁场内运动时,在与磁场方向、运动方向相互垂直,在导体两端会有感应电动势产生。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运动速度和磁感应强度大小成正比。
实际使用中,电磁流量计需配套放大器使用,可以实时监测流量也可设定达到什么流量输出开关信号或模拟信号、数字信号。

单向电磁流量计

单向电磁流量计

双向电磁流量计

双向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