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能和铜焊接吗?

楼主(2011-06-27):
如题,不锈钢能和铜焊接吗?薄壁不锈钢管(壁厚2mm)焊接到焊接到铜管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什么铜?下图是我焊的不锈钢和紫铜,两毫米很好焊,有量吗?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我是设计中遇到了这种情况!如果能焊那就不用改结构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客气!不过注意黄铜不能这么干,含锌太多。

网友(点评):
初来乍到!碰到热心人!多谢!

网友:
楼上的是用电子束焊接的吧。呵呵。
不锈钢和紫铜很好焊接。

网友:
紫铜可以的。。。。。

网友:
可以采用气焊,用银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