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缠绕曲线---请教

楼主(2011-06-27):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在solidworks里面怎样画一个像螺纹曲线一样的实体,绕在圆柱面上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达到那种效果,一端圆转换实体应用后,插入螺旋线。(做螺旋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