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和 ANSYS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1-06-27):
这两个软件的区别是什么啊?做机械设备设计应该学习哪个??  请问谁有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A(2011-08-29):
ansys workbench可以和很多cad软件实现无缝结合,不会出现模型失真。界面更人性化。划分网格更自由。建模功能更好。但是本质求解器还是ansys的。建议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ys workbench可以和很多cad软件实现无缝结合,不会出现模型失真。界面更人性化。划分网格更自由。建模功 ...

下载地址,软件,完全都找不到,也不会用,  你可以教教我吗? QQ403146718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地址,软件,完全都找不到,也不会用,  你可以教教我吗? QQ403146718   谢谢

电驴上有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44983
其实workbench的后处理比较弱,前处理比较强。两者最好对照着学习。不过我认为ansys比较经典,需要好好学习,workbench顺带学习一下。不要因为workbench操作简单人性化,就放弃学习ansys。
建议你先学一下理论。呵呵。。最近实验室很忙,没有时间上qq,有一本书《ANSYS Workbench 12 基础教程与实例详解 》不错。不过建模讲的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驴上有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44983
其实workbench的后处理比较弱,前处理比较强。两者最好对 ...

谢谢。。我百度下看看能不能下载下来书,建模我采用UG或是SW建模导入可以吗?

网友A:
主要在于模型,过于复杂可以用CAD软件,如果CAE软件自身可以建模就可以不用了。当然,如果cad软件建模,建议你用workbench分析,因为workbench据说可以实现模型无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在于模型,过于复杂可以用CAD软件,如果CAE软件自身可以建模就可以不用了。当然,如果cad软件建模,建议 ...

谢谢 。。希望有时间能得到您的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希望有时间能得到您的指教 ,谢谢

其实我也是菜鸟 只是你说的这个 我刚好有点了解 以后大家多交流 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