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测量什么的尺??

楼主(2011-06-27):
请问哪个高手见过用过这
样的尺,外径千分尺???怎么用啊这个尺??

楼主:
外径千分尺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啊,哪位高手见过啊??怎么用啊??

网友:
没见过 不过用着尺子的妹子 好清秀啊!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但工具似乎拿错了。

网友:
这是外径千分尺,可以类比小的千分尺,用法一样。

网友A:
这个不是外径千分尺,但是可以比较测量外径,精度不很高;旋转可以近似测量圆度,国标相关资料里有提到所谓“鞍型”

网友:
哦 之前我也在想这是什么呢,偶然间遇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的表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啊,那个是百分表吗。既然百分表都用上了,那么读书也在0.01mm吧。

网友:
没见过的神器支持下》》》》》

网友:
表上的度数反映的是弦长与弦高的变化。

网友:
相对测量大外径的千分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她是怎么个测量方法呢,读数从哪里读,中间的那个百分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是百分表,也可以是千分表。测量直径的时候,没必要用千分表,因为结构决定了精度不会很高;测量圆度的时候,根据精度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三点法测量圆弧的量具,两侧的斜面构成V型面,中间百分表测出弦高,代入公式,即可得出圆弧半径。

网友:
      是三点法测量圆弧的量具,两侧的斜面构成V型面,中间百分表测出弦高,代入公式,即可得出圆弧半径。测量前应有定位装置确定百分表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直径过大,通过测量一段圆弧,百分表读得弦高,由公式计算出半径,进而得到直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楼上解释基本到位了楼上解释基本到位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尺子

网友:
原理明白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有没有卖的还是专门定做!

网友:
不是外径千分尺
应该是百分表或千分表
测杆较长,那个环圈应该是定位用的,这样可测工件直径,径向跳动,圆度,圆柱度,同轴度,直线度(误差较大)
这样设计很好

网友(2011-08-07):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量具!

网友:
学习了,对于大尺寸外圆这种量具比外径千分尺方便很多,至少一个人就可以了。似乎还能检测部分圆柱面的半径,而外径千分尺是不行的。
只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大直径测量仪

网友:
长度越长测量的误差就越大 也不是什么很精确的东西吧

网友:
一种特殊的千分尺

网友:
24楼连图片都找到了,不过百度不到大直径测量仪这东西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测量工具,见识了

网友:
这是外径千分尺,可以类比小的千分尺,用法一样。
表上的度数反映的是弦长与弦高的变化。

网友:
压力容器行业应用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外径千分尺,但是可以比较测量外径,精度不很高;旋转可以近似测量圆度,国标相关资料里有提到所谓 ...

对,我也觉得是测量外径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精度也很高

网友:
就是外径千分尺,那个表是是用来测量外圆的圆度

网友:
精度不算太高!!
量測大型管路外徑.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第一次见!

网友(2012-03-18):
从没见过这样千分尺,不怎么用的呢

网友:
玄长 弓高 求半径?

网友:
这个是带表卡规,我之前的公司做过,只是被测外径没有这么大,其实这个用法应该很简单,带表部分可以移动的,保证三点接触测量外径,另外,这个检具应该是有校准件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测量尺子,但是从这个外形和使用上看,是测量圆度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