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销孔、轴承孔铸件壳体加工,位置度、同轴度难题!

楼主(2011-06-27):
车间加工空压机的铸件壳体,最近终于停产了。说终于停产了,并不是希望停产,而是从试制开始,就一直像一辆缺一车轮的汽车,仍在高速上飞驰,早晚是要出事的。
做了个简图,大概示意一下工件的样子,没给出尺寸公差,只给了形位公差,希望大家不要把图纸的问题做为重点讨论。
请问:
1、在卧式带回转工作台加工中心加工此产品,能否保证加工精度
2、图中形位公差,销子孔位置度和140与200孔的同轴度,在三座标上应该如何检测?检测误差大概有多少(内孔面的粗糙度能达到Ra1.6-3.2之间)。
另外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方式,可以介绍一下,或者有加工过类似产品的,请大概说一下如何保证相关精度及检测的。

网友:
我做箱体加工时是这样做的:销孔是用铣刀加工的,如果铸造不好,用钻头的话会偏。关于同轴度的检测,三坐标都会有自己的检测程序,主要是看三坐标使用人员的水平,也可以找三坐标的生产厂家培训。位置度主要考机床和工装来保证,刀具的悬臂太长了可能会产生下垂。如果量大,还是建议做专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这里加工,所在孔包括销子孔都是用精镗刀镗出来的。

网友:
镗刀我也用过,有点颤。后来改成先用铣刀加工底孔,再用铰刀。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会有些让刀,请问贵公司在哪里?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同轴度的检测,需要捕捉到上下断面的圆心去最大值,图纸要求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山东。

网友(点评):
谢谢了,如果在北京,肯定要过去看一看。

网友:
我单位做这种加工的话,就做胎具

网友(点评):
主要问题不在胎具,在机床精度和检测方法

网友:
这个简图画的....求原图

网友:
    好做啊!!还行!我们0.03的位置度都能做。都是销孔8个。车完上加工中心镗。不难!

网友(点评):
8个销孔是在两个端面么?如果只在一个面,用加工中心保证应该不难,难在两面。 另外同轴度是如何检测的?这是我们目前最有争议的地方。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加工要求 一次装夹

网友(点评):
卧式加工中心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保证的。因为一般加工中心定位精度都在0.02以内。 但在这里就总是存在问题:检测出来总不合格!所以想知道大家都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
     你知道你错在哪了吗???不在测量上。检测是没问题的!是在你的加工上!

网友:
   我做的这样的活都了!比这精度高的有的是!!工艺问题!!你可以把你的工艺说出来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卧式加工中心,先粗加工两面、粗镗孔,钻销孔底孔
再精铣面-精镗轴承孔-旋转工作台180度-精铣另一面,精镗大孔,精镗销子孔。

网友:
我觉得么,两面分别用销子孔定位风险相当大,
我的办法是这样,粗加工完成后,140的孔精镗完成,调到另一面,140的孔单孔定位,镗单个孔,反正是镗孔啦少个自由度没关系。然后重新换另一孔定位压紧,镗另一只孔。这个过程操作繁琐些,但是不知道140的尺寸公差是多少,大了此方法不可行。
方法二:粗加工完成后,中间100的孔先不做到尺寸,做成小孔,钻铰成品后以此作为两边孔加工用的定位基准,待两边孔成品后再镗孔至100
不知道两边的销子孔是否一定要做

网友(点评):
加了公差,请再看一楼帖子 销孔肯定要做,现在就看怎么保证这些公差,或者说怎样测量才能真实反映出工件的真实情况

网友:
   你的这个件的外形是圆还是个四方的啊 ?外形不加工吧!说说重点!你先铣基准孔那面粗铣,接着粗镗两个孔,粗加工销子孔。精铣大面。精镗2个大孔。销子孔。然后拆下。到立加上做那一面400的孔那面。做工装以基准AB孔定位加工大孔等工序,2个孔的公差看图纸应该很小。你看看公差保证装夹后的效果!加工大孔等工序。如果大面加工余量大你先粗铣最好。这样做没事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两次装夹很多形位公差是不能保证的,工装定位有间隙,压紧有变形,都可能导致形位公差的超差

网友:
在卧式带回转工作台加工中心加工此产品,太贵了精度也不好。大批量生产做专机,小批量生产做模板上镗床。

网友(点评):
有好的专机,我建议厂里购买

网友:
个人感觉卧加工作台回转加工不一定能保证同轴度,建议做工装,用两孔定位

网友:
用卧加调头镗孔的话,如果你不用测头检测圆心的话,估计同轴度0.03无法保证,最好加个雷尼绍测头。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目前用国产甚至德国BW机床加工,检测出来都不合格。一般同轴度在0.1左右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你家的卧加的合格证查一下,看看调头镗孔的同轴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用看合格证,合格证上都写的很小。 我们打出来的回转精度,好的时候0.01以内,但不固定,有时候会跑,隔几天再测能到0.2 你所说的雷尼绍,不是很清楚,我们有台机床有,但没有测头,一直没用这功能

网友:
卧加好的话没有问题。。。关键是刀具上。。再就是切削参数和装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对铸铁件的加工很有心得啊!!呵呵做几年了?

网友:
     你这个产品就得两序做!首先你用卧加。它的B轴的回转精度是达不到的。我们是DMG的卧加。给他们了解过!一次装夹按常理来说是没错,但是机床的附加轴是打不到的!而且你的零件这么大,还是薄壁件。B轴差0.01的夹角。三座标简起来两端已折合得有0.1几。很正常。所以两序做。把B轴的误差去掉。还有你这样的件得分开粗精加工。还得进行热处理消除内应力。三座标检验的时候你让他生成圆。别让他生成圆柱去评价。生成圆柱得让他多取截面!!这样误差就小了。你这个零件像是行星轮壳!!还有就是刀具。镗孔得有半精镗,看材质的硬度来定!你那两个销子孔是通的话建议你用这个定位。工装板铣平,做两个一样的销子孔。做个销轴插入即可。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这个零件的冷却也是个大问题,至于销孔的同轴度,我想是不是在回转台旋转后,再用表打打看好不好。
我个人以为是否可以试试做个工装,一面两销定位再做另一面。另外,三坐标检测这个活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这图纸本身有很多问题,简单说几点大家自己判断吧。1.A .B基准位置标注错误。2.直径200和直径196的同轴度要求没在尺寸延长线上,也没在直径轴线上,何来同轴度。3.销孔的位置度相对于A.B基准,AB基准平行,用一个A或B就可以限定销孔水平方向位置,如果是设计图没有给出销孔相对于基准的尺寸(位置度的理论准确尺寸),而是给出了574没带公差,那么端面两销孔的中心如何确定。最好再给个C基准,为140上端面,保证销孔垂直于端面。这图的尺寸和形位精度都要求的挺高,4.在三坐标检查时用140的轴线作基准去检测直径200的同轴度,同轴度最后肯定会大于实际同轴度,因为以一个短孔的基准去检测长孔的基准误差会放大,基准轴线如果在140处有0.002个偏差,延伸300长就能有0.012的误差....等等说这些只是想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对您说的检测误差非常认可,图纸问题希望不要过于纠结,谢谢

网友:
要是用卧加加工的时候,刀具会有点下垂的吧。可能会影响到同轴度,这东西不大,用大的三坐标可以检测出来,和你加工一样的方法来检测。

网友(点评):
刀具下垂会影响面,孔的同轴是靠工作台Z轴移动保证的。

网友:
一般的加工中心的回转工作台的精度确实不敢保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分析的这些因素非常到位,目前我们分析有以下几点因素:1、机床精度,尤其是机床的回转精度、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
2、工装的夹紧,一个好的工装符合两个条件即可:定位准确,保证工件加工过程中不会移动;压紧不会导致工件变形;
3、切削参数,主要是由于材质不均,再就是非整圆,导致让刀
4、工件内应力,在工件加工完成后,放置几天,会有0.05mm左右的变形量。
5、检测误差,三座标打点误差,100mm会有0.001mm的检测误差。
6、检测方式,目前的检测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工件的真实情况,所谓同轴,分别对两侧孔建立轴线,取夹角,乘总长,最终会将误差放大多倍。
大侠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因素没分析到。

另外我们的加工件是HT300的,铸造完成后有热失效,大概是加热到几百度,保温几个小时,具体参数我这里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还有刀具的形式,不能用铣刀,铣刀太长变形及刀具自身误差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
过来学习,长见识的

网友(点评):
所谓灌水的,呵呵

网友:
楼主我知道你这是简图但是简图也不能错吧。图纸反映了设计意图,也是机械行业沟通的语言,它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忽略,如果图纸理解不透后面会出现各种问题:加工时建议:半精加工后安排振动时效。销孔的位置度主要取决于机床精度和找正误差,跳动至少在1道以内,销孔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主要取决于铰刀精度,铰刀的安装方式,加工余量,切削用量。铰孔时要注意留量要合适,一般精铰余量为0.05~0.15mm,采用低切削速度,以免产生积屑瘤引起振动。铰刀常为浮动连接,不能校正原孔的轴线偏斜,孔和其它表面的位置精度则需要由扩来保证(建议钻安排在精铣端面后)。同样,直径140和200的孔径大,200孔深长精度高,可采用可调节的浮动镗刀,刀块自动定心,孔的位置精度由半精镗保证。140和200孔可以是一刀活,不用旋转只是需要退出来换刀而已,同轴度应该不难保证。检测:尽量减少基准误差,在140孔内测N个截面取其平均建立轴线,再测200孔与之同轴度。销孔到底是相对于A还是B基准的位置度是直径0.05,AB基准本身也有+-一道的误差,这么标注估计三坐标都头疼,因为这个公差带是无数个圆。如果原图是这样的你可以直接去问设计。如果以上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不吝指出,必虚心接受。

网友(2012-03-26):
楼主的图纸位置度存在严重的标注错误

网友:
图纸反映的是一个设计者的态度,图纸都不认真标注的话谈何保证精度呢

网友(2014-02-12):
两道工序,0.03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用一面两销的话,销子的配合间隙一定要很小,双边0.01吧,这有对装夹提出很高要求,或者直接找正销子,多设几个坐标系。

网友:
我以前单位也是做螺杆式空压机的,这个箱体用卧加做没有问题,当然得用好点的机床,销孔用镗刀是对的,

网友:
楼主先去确认一下你们的机床精度以及水平等状况,然后把你们三坐标测量时的取点位置,坐标选择还有评定方法详细的记一下,三坐标俺也做过,很多做三坐标的人在测量同轴度时容易犯错,也可以试一下在机床上打表测量同轴度,

网友:
和机床的定位精度有关

网友:
形位公差及同轴度三坐标测量都不是问题,精度好点的都能满足要求,要加工这种零件,使用卧式高精坐标镗床很好搞定,如果有立式坐标镗,结合三坐标,也可以完成。如果使用卧式加工中心,可以配磨一组芯轴,利用Φ100,由于Φ200和Φ196孔都比较长,由于基准比较短,非常不好合格,可以将基准孔和Φ100精镗完,对Φ100或Φ140配芯轴,利用杠杆千分边找正芯轴母线,保证两孔同心,然后镗孔。还有,将设计基准和加工孔互换,现在的基准孔相对加工孔,孔长度比大,对同轴影响很大。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一次装夹试试,精度高的检测基准也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