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氢脆”的材料有哪些?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27):
现欲做一套石油井下作业用工具,为预防井下有H2S气体而造成“氢脆”,影响作业效果,我应该从哪些金属材料中做出选择呢?  材料特性要高强度,高耐磨性,高硬度,韧性也要好一点,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了。 可以联系我QQ:1482852866  在线等.......

网友:
石油设备中一般是抗硫化氢应力开裂,不是单纯的“氢脆”,一般要求是材料的硬度不大于22HRC(或者235HBW),不知道你是什么工具,如果是要求高耐磨,看来只有堆焊合金了,而且硬度也是有要求的,建议看一些API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