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多久回火---请教

楼主(2011-06-27):
各位前辈:
      淬火后多久淬火才更好?用油冷的工件回火时有浓烟,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个看材料,一个看截面尺寸,
尤其是高合金钢大截面的要非常注意,有些因为运去回火的路上被风吹了,就整体开裂了,损失巨大,

网友:
这要看你零件大小了,一般要等温度低于200度以后较好,浓烟是表面还有淬火时的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啊,我是问怎么能把淬火油洗干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好久,有的说要4个小时,有的说八个小时,有的说立刻,我想知道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
一般小件可以淬火后等待降到回火温度马上回火。

网友(点评):
那你认为降到多少算回火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当然知道要立即回火,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明文规定要什么时候回火?

网友:
      什么时候回火,好像没有具体规定,因为要看操作条件和量及件的大小。小件容易控制回火温度时可以立即回火;大件不容易控制回火温度时应再加温回火。至于回火温度,不同材料回火温度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要除油啊,除油可以参照发黑处理,这你可以去问一下表面处理。

网友:
用脱脂剂研磨就可以去除

网友:
用四氯乙烯,加热到121度,达到沸点,再出油效果非常好!

网友:
这东东得专业人士给你讲N天。

有冷了就回的,有要等哈的,有要等较长时间的,啥都有。
网上有技术分析文章,几种情况都有,并且都是钢铁

网友(2011-12-27):
工件有油要回火不是多此一举吗,按发蓝前到工序清洗处理(金属清洗粉+加水+亚硝酸钠)烧开

网友:
既然回火了那还去除油干嘛多次一举吗,要想去除按发蓝前道工序,清洗工序就行

网友(2012-12-13):
一般回火控制在4个小时内回火,温度在180-220之间

网友:
淬火后二小时之内回火,最好

网友:
好像是淬火与回火之间不超过4个小时

网友:
这个要看是哪种淬火工艺,比如调质淬火、渗碳淬火等等,及材料不同淬火后空冷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所以淬火后多久回火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
淬火油泠零件,低温回火零件表面有油光,高温回火时会冒烟,零件表面有碳黑.

网友E(2013-02-23):
形状复杂、大截面、高碳、高合金淬火后立即回火,Cr12MoV一类的高碳高合金模具,不必冷至室温,200度以下即可出槽回火。中碳低合金的4小时,最简单的调质细轴棒料8小时以内即可。不过原始材料组织室温也要考虑,有空炉就马上回,没有100%的,别等出了事后悔

网友(2013-05-23):
没有除干净淬火油吧

网友(2013-10-06):
淬火后的工件如果未及时回火,在搁置期间由于钢中的残奥会继续转化成马氏体,从而会造成应力叠加而开裂,所以应及时回火,若条件限制,也应在3小时内进行或放入100度的沸水中进行暂时的低温回火!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E:
形状复杂、大截面、高碳、高合金淬火后立即回火,Cr12MoV一类的高碳高合金模具,不必冷至室温,200度以下即 ...

说得好

网友:
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降温到180°以下要及时回火,防止开裂;油冷却的工件,应该先清洗,再回火,减少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