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机带动齿轮驱动齿条上下移动10mm,能实现吗?

楼主(2011-06-27):
     现在在做课设,拾取芯片的机构,现在要实现上下往复移动,拟用齿轮齿条实现,上下距离为10mm,时间很少,初步认为是0.003秒?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可以的话,齿轮齿条有什么要求?电机的要求呢?
   希望前辈大侠们指点一二,奋进的我不胜感激!

网友:
0.003S齿轮齿条, 肯定完不成.  因为电机会有一个正反转的过程. 它其实是减速,停止,再加速.有三个过程.
不考虑机构的惯性, 电机一个正反转的时间,也会超过0.2S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啊  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认为一般像这种机械结构应该用直线马达,齿轮齿条之间有侧隙的往返行程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丝杆可以吧?生产效率3—5次每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纠结这个结构,到底是要丝杆还是要齿轮齿条?直线马达能实现吗?0.003秒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差不多的,有什么可行性的建议吗?

网友:
0.003秒这个太快了,但是我知道的是直线马达的响应速度肯定要快于丝杠和齿条,而且精度是最好的。我怀疑这个0.003秒好像有问题,是不是0.3秒

网友:
丝杠也做不到.  因为电机做不到呀速度太快了. 我不是说了. 电机的正反转至少要0.2s吗.
所以只有电机只能一直转. 才能达到. (估计一直转也不行.你的速度要求太高了.是不是你搞错了.)

你可以考虑用机构来完成,比如,连杆机构,曲柄滑块机构.这样的话速度肯定比他们快.曲柄滑块机构我估计150-300次/MIN
丝杠 60次/MIN
齿轮齿条 60次/m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用于拾取芯片的机构。

   生产率:3-5/
    移动距离:水平移动400mm,上下移动10mm
   这就是题目

网友:
建议用凸轮机构来实现联动,可以达到最快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用于拾取芯片的机构。

   生产率:3-5/
    移动距离:水平移动400mm,上下移动10mm
   这就是题目
  我估算上下移动的时间大概是0.003秒这样,水平移动一次是0.16秒这样,所以现在很纠结

网友:
凸轮应该是最快的。如果不加减速机的话,普通电机额定转速一圈也要0.04秒左右。。所以要求还是有点高。不过可加个继电器换向,让时间减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凸轮还是纠结结构的配合汗,不好弄

网友:
恩,凸轮是很好的,比较万能,高速周期的话是最佳选择.什么丝杆,齿条就不要考虑了,变速效果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伺服电机驱动,转速可以保证吧,我也觉得老师给的要求太苛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机械设计真的不好弄,考虑太多了 我们水平移动用丝杆实现,就是上下移动纠结中,速度太快了,时间真的太少了

网友:
连杆机构应该可以。丝杆也未必达的到。加减速大了。不知道你Z轴负载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计用于拾取芯片的机构。

   生产率:3-5/
    移动距离:水平移动400mm,上下移动10mm

  拾取芯片呀,加个吸嘴,Z轴负载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动作是一起进行还是分开的???就是先上去下来了,再过去回来????还是边上边过去??
如果是后者那时间就足够了。。一个电机同时带动左右与上下方向,如果是分开的那就有些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先下后上,再水平移动,再下后上,最后再水平回位,一个伺服电机驱动丝杆水平移动,一个伺服电机驱动齿轮齿条上下移动,这样考虑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个机构是连续的拾取芯片的的过程,可以采用同轴双连杆机构传动,取、送料在拐点上加随动机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H:

     3—5次每秒,我不敢相信这样的生产率,连续拾取芯片呢,不好设计,你说的机构我还没见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电磁铁吧?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凸轮机构+一次吸多片,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要是那么好就行啦,可要求是3—5次每秒,你说实际生产有那么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方案确定后,假设把速度放慢把传动机构想清楚,再一点一点的把取送料机构加上去,调试,可行后再把速度加上
去就可以了,注意取、送料在拐点上加随动机构是为克服加、减速的碰闯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互相沟通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汗~~~

网友:
用齿轮齿条机构有以下几点缺陷:
1.齿轮齿条有啮合间隙,重复精度较差。
2.由于运动速度快,频率高,冲击很大。
建议用凸轮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想用,只是凸轮的设计不好弄呀,你看看要是这样的不完全齿轮与齿条设计,实现上下移动怎么样?

网友:
最好的结构应该就是凸轮机构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我会参考的,麻烦前辈看看要是像这样的结构呢?可以吗? 4FSARGXP75LD02E%MH4)@}J.jpg

网友:
不是这样的。用凸轮机构能做到120-200次/MIN。
你见过LED设备的分光机吗? 在深圳会展中心见过。 就是用的凸轮机构
你不要考虑用齿轮齿条机构,这是做不到这个速度的。 你可以找一家做分光机的设备去看一下,或者看一下最近没有LED设备展,你去参观一下,就可以完成。

另外你可以参考三角凸轮机构,如果设计得好,应该能达到120次/MIN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多工位, 他是说3-5次/秒,但并没有规定只用一套机构。 所以你可用多套机构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
距离为10mm可以采用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可以算好行程,时间,用凸轮啊

网友:
我想以你目前这种想法你的产能是达不到的!是不是考虑在方案上下功夫,比如你一个吸头吸一个IC,那么同时多个吸头是否就可以吸取多个IC,这样效率不就提高了吗?或者其他。不知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给的要求感觉也是不怎么明确,初步方案他说可以,可是我们算算还是觉得很难实现,真头疼,又没有什么设计经验,真是痛苦,又不来指导一下~~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感觉有点浪费,如果空间允许,一个普通电机传一圈就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采用转盘上下的机构,在取料的同时进行放料!另外可以想办法提高单次拾取/安装芯片的数量来减少单个芯片的时间!

网友:
我们用夹爪气缸取料,X轴Y轴都用伺服带动丝杠,轴用气缸带动,cycle time 现在只能做到1.7S

网友(点评):
xy行程多少?1.7s太慢了。

网友:
0.003是不是有点儿太夸张了,近一个取料的单步动作恐怕也很难做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用齿轮齿条实现的话设计还是有些困难的,你说的这个机构我没见过,所以有点难想象~~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缝纫机的传动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是我把1秒钟分担完给机构,实现3—5次每秒的生产率,水平移动一次大概是0.16秒算,所以下去时间就很小了

网友(点评):
那你打算用什么取料呢?什么样的机构也很难实现这么快的取料速度的,毕竟取料要准,要稳,这会限制速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缝纫机都没那么快的

网友:
此图能理解不?一个电机就可实现。。功能在V槽。

楼主:
回复 网友L:

     汗,纠结于计算与机构的选择,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  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  你这个是用凸轮吗?两个方向都能实现运动?还有就是可以保证生产率吗?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呢

网友(点评):
是连杆,可两个方向按你要求的移动,就是先下后上,再水平,再下后上,再水平复位。

网友:
升降就用直线马达啊,前后用电机加连杆机构。不过说实话我认为这个题目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你的机械能达到速度,真空吸盘能满足动作要求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正在调机,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O:

       转盘水平移动有想过,如果两个方向同时移动就好了,但是怎么保证拾取芯片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真空吸嘴拾取芯片,下去的同时吸取芯片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现在就一直怀疑老师给的题目,汗~~~不好弄,不好算,不好设计~~

网友(点评):
我认为是你误解啦老师的题目,要求3-5次/秒,没有说升降和前后运动不能复合运动啊。升降的同时前后运动不是更容易实现吗?

网友:
我没见过世面,但0.003s是什么概念?
比较质疑,你们老师自己玩过没有,居然说齿轮齿条可以?
另外这个循环中似乎一直未考虑吸嘴吸和放的时间,需要停顿一下的。
Z轴用凸轮或曲轴定上下两个位置,导向用直线导轨副。伺服电机驱动,一圈就是一个升降,当然中间要暂停吸料。
x轴用同步带可以比较快但很难达到你的要求。不是达不到,是很难。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图还是看的不是很明白,想想机构先,再做选择~~~  大侠要是能画个完整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贴上就吸气,不等于漏气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啊  看来我还忽略了吸嘴的时间,0.003秒是我估算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错没有,老师说我们测初步方案可以,然而我们做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进展,很是纠结,
所以想跟你社友们交流交流

网友(点评):
先不要看时间,放慢速度来做约束少了思路就开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用半齿轮齿条应该可以保证一点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就算是复合运动,可是你怎么保证吸取芯片的准度?发生碰撞怎么办?哎,考虑太多,真棘手

网友(点评):
是同时动作,2个线性马达,一个管升降,一个管前进后退。就是用2个气缸都可以实现的,哪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点评):
可以把料合加在取、送料机构上,有了随动机构就可以克服减速的碰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在计算中。。。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老师没有明确,连跟我们交流都少,痛苦

网友(点评):
有不懂的接下再讨论。

网友:
假设电机一转=Z轴一个循环。
电机得伺服吧。按6000rpm算吧。也不考虑加减速神马的了,6000rpm=0.01s/循环。得再整一个同步带机构,电机接大同步带轮,凸轮接小同步带轮。

我没仔细看,以为是你们老师觉得齿轮齿条机构跑0.003没问题。

你上festo的网站看看他们的高速机械手,可以参考也只可以参考。似乎速度可以满足要求,但结构只有x方向不足100mm。可以下载3d看内部。

网友:
总体来说:
如果这个机构是连续的拾取芯片的的过程,可以采用同轴双连杆机构传动,取、送料在拐点上加随动机构设计。
设计方案确定后,假设把速度放慢把传动机构想清楚,再一点一点的把取送料机构加上去,调试,可行后再把速度加上去就可以了,注意取、送料在拐点上加随动机构是为克服加、减速的碰闯而设置。
可以把芯片料合加在取、送料机构这个上、下、左、右移动平台上(同轴双连杆机构传动的曲柄轴只转动不移动,被安装芯片的工件不动,移动平台在导轨上上、下、左、右滑动),有了随动机构就可以克服减速的碰闯问题。
被安装芯片的工件可以考虑做一个随动机构解决碰闯缓冲问题,传动可以加在同轴双连杆机构传动的曲柄盘上(这样传动就成一轴三连杆机构了)。
先不要看时间,放慢速度来做约束少了思路就开阔了。

网友:
这个东西,玩过的和没玩过的,就是不一样啊。
曲柄轴不动,工件水平行程400mm,不懂啊。

网友(点评):
纯技术性讨论,滑轨架上有水平和垂直二滑轨,其中水平滑轨是固定在垂直滑轨上,传动曲轴连杆推动取送料机构平台上、下、左、右往复移动完成取、送料。

网友:
新手。看看大侠们怎么弄的

网友:
楼主不要想着只有一个吸盘,只用一个吸盘你的时间来不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速度是怎么算出来的?丝杆机构和曲柄滑块机构的速度比电机要快吗?他们不是也是由电机带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侠你说的好多很专业呢,弄得我都有些迷糊,没经验就是一个缺陷啊~~~前辈指点的好详细呢

网友(点评):
多看、多练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帖子到第8页了,居然还没有一个社友搞清楚楼主到底是需要什么。
一味跟着楼主钻牛角尖,可气可叹!

楼主:
回复 网友T:

      前辈的批评,接受没办法,菜鸟的问题问的没有水平,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在10楼把他的导师所给题目写出来了:
“设计用于拾取芯片的机构。 移动距离:水平移动400mm,上下移动10mm。这就是题目”
题目给得够清楚了,就一个贴片机的结构而已。
神马齿轮齿条、直线马达、连杆结构、凸轮机构说了一大堆。
诸位为什么不可以先去搜集一些贴片机的资料,弄清楚现有贴片机的工作原理再说呢!

网友(点评):
纯技术性讨论,跟现成的设备没有关系。

网友:
互联网时代,有问题,有心就能找到答案。
以“高速贴片机”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一下,有关信息琳琅满目。
首先,导师出的题目没错。
点开几个信息,就看到:
“松下高速贴片机 MSH3 速度0.075秒/点”;
“西门子四悬臂SIPLACE D4配备有四个高速12吸嘴收集贴装头,在速度及精度方面进一步获得了改善。此配置中,机器可在60μm精度下达到60000cph的贴装率。”
都超出楼主所说要求“生产效率3—5次每秒”不少。
那么,应不应该先搞清楚这个现有的机器结构,确定自己的齿条、丝杆、连杆、凸轮有确实的把握超越,才去推翻它?

网友(点评):
害怕伏蛎老大真的见多识广。不知怎么称呼您!

网友:
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其实机械设计99%也就是个积累和借鉴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T:

    前辈不愧是前辈,全都是经验之谈,晚辈会听取的

网友:
一页一页看完,终于在大师的指点下修成真果

网友:
不敢说没有别的结构,但至少,目前这些贴片机,结构都是X、Y移动滚珠丝杆/直线导轨,Z方向气动的组合。
至于Y轴的工作频率,不用“高速贴片机”,只用“贴片机”为关键词搜索的话,可以找到很多单吸嘴贴片头的机型,基本上理论最高速度都是4000,而实际工作在2600-3200cph速度下;而高速贴片机,也无一例外需要使用多头吸嘴的贴片头。
用上面的西门子高速贴片机60000cph而有48个吸嘴来看,其实贴片头的工作节拍也只是60000/48=1250次/小时。

网友(点评):
基础知识学习,一步步来积沙成塔,都是有个过程的。

网友:
有了上面的分析,楼主对于问题的解决,是否可以有个方向了?

网友(点评):
设备是由各机构组合而成的,由简单到到复杂,先把简单的弄明白了才能深入的学习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T:

  嗯,在前辈指点下有些方向了,了解了更多了,我在X、Y的移动想的也是滚珠丝杆/直线导轨,就是考虑Z轴的结构该怎么选择来满足要求
谢谢前辈了

网友(点评):
学习的效率在于兴趣,有兴趣才能弄明白。

网友:
课设是拾取芯片的机构,没有明确是贴片机,照抄也很好但还是有个过程就是要弄懂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有做了才知道自己哪方面知识缺失,然后去弥补,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吧

网友(点评):
抄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贴片机,倒也摸过几年,刚毕业时在台湾厂做过。变通一下用在这里,可以是可以,得加一堆东西。跟题目稍微不符合罢了。
我看到题目后主要是头疼“水平移动400mm”。楼主是做课题,不是做项目。

  生产率:3-5次/秒
    移动距离:水平移动400mm,上下移动10mm。
   这就是题目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成长是一步一步来的,认真做,有心做,培养的是我的能力,虽然现在只是菜鸟一个

网友:
拾取芯片的机构/ 那为什么不作成 凸轮驱动或者曲柄滑块带动10MM呢, 时间那么短,这应该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嗯 ,现在上下移动用凸轮来实现了,正在设计计算中

网友(点评):
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是不是做固晶机啊

网友(点评):
固晶机的大概是0.24s一个循环,倒与楼主的速度需求匹配。但固晶机我见过的不是用丝杠平移。

网友:
铰链四杆机构能达到你的要求。具体怎么应用自己按实际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V:

滑柄滑块机构,电机是一直转,速度可到达到300R/MIN
丝杠的话, 往复运动会有一个电机的正反转,所以速度快不了的.做电气设计的都知道,启动时有一个加速时间,停下来又有一个减速时间.然后再返程,又有一个加速,和减速. 所以一个往返.就有电机会有四个状态. 我们还没有考虑结构问题,比如惯性等.

网友:
         可以用气动

网友:
没有0.003秒这么快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W:

    气动方面不是很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X:

   的确没有那么快,现在用凸轮来实现上下移动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机构来完成,比如,连杆机构,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不敢确定    学习了

网友:
在一个多工位转盘上,布置若干可伸缩(10mm)的吸头,你所需走的距离(400m)既是转盘上吸头走过的弦长,而吸头的伸缩可有凸轮或电磁铁驱动;转盘的转动与吸头的伸缩必须是闭合的传动!这套机构的“取”与“放”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效率只取决于“取”的时间;你说的3~5次/S是能实现的。具体你的0.003S真不知你怎么算的?不理解。提醒LZ,不能把从取到放的全部时间都算进去,这种速度,非多工位实难达到。以上是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仔细想好了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0.003秒这个太快了,太夸张了

网友:
直接用电机带连杆或凸轮~时间太快了 ,别的机构估计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气压缸工作呢,???

网友:
看一下起气动肌肉吧

网友:
有那么难吗?       你看一下缝纫机的针头能运动多快.你试试

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音圈电机来实现这个动作,我这有这样的应用实例

网友:
如果都是固定的10mm和时间那建议用凸轮连杆机构。准确、便宜

网友:
你这设计时间太苛刻了吧?

网友:
看到了74楼和75楼得回复,终于弄明白了,原来LZ的要求没弄明白。3-5次/秒只是吸嘴的拾取周期.

网友:
竖直方向凸轮好办,长度方向还要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Y:

   就是吸嘴在1秒钟的时间内拾取芯片3—5次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上下移动已经用凸轮了,完成课设了

网友:
感觉用凸轮机构外加曲柄做联动机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已经发现问题了,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社友建议的这个方法感觉很好,不过已经按着我们的方法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  你这个是用凸轮吗?两个方向都能实现运动?还有就是可以保证生产率吗?我看 ...

此机械不错,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网友:
能不能换种结构啊,能达到目的就行,你这个频率也太快了。。。

网友:
0.003秒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楼主肯定搞错了,不可能达得到0.003秒的

网友:
0.003s,也就是20000/次分钟
我做过20000次的,不过行程没你那么大。
你给的参数太少,还要负载、工作环境、噪声、使用时间、润滑条件等。
如果仅做个往复,其它任选,有100%把握

网友:
我也觉得凸轮或者曲柄机构可以,我见过这种类似的机构,只是频率低的,电机是不用换向的。

网友:
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可以同时进行啊,把循环图的同步化做好了就行了。

网友:
载荷不大的话可不可以用电动机驱动连杆机构啊  0.003秒

网友(2011-07-27):
用凸轮机构吧!

网友:
气缸为什么不用,速度也很快阿,

网友:
可以加装机械把传送速度减低吗?路过提个意见

网友:
用步进电机加丝杆吧,或者步进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啊,凸轮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也可以考虑做个欠阻尼的振动系统,然后用电磁吸盘等输入高频的动力

网友(2024-03-15):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