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产的台湾液压机,油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6-27):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油路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这是一台1988年产的台湾液压机,此机原来用于美耐皿餐具的,但我现在想用来生产橡胶,电路非常复杂,油路也比现在的机器复杂,看不太懂,所以我想把电路修改,用PLC来代替,但想利用现在的油路,所以,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每个阀的作用,机器现在有动作,做自动的时候不加压,就是没有高压!而且打到150KG压力,还会泄压!感谢大家!附上图!

网友:
没有图纸,照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知怎么答你,想画图给你又怕有地方不对误导了你,先试试帮你分析一下,电方面的图就不说了,你问的是油路,第三张图是电接压力表,你说此机原来用于美耐皿餐具可以考虑这是用来保压的,就是压力不够的时候用来补充液压油的,如果你用来硫化橡胶的话,可以不用因为硫化橡胶时橡胶硫化的压力会使液压压力慢慢升高的。第4、5、6张图看出此机采用双快速缸带动主缸上升,主缸采用液控单向阀补油,主缸和液控单向阀之间的小管应该是用来泄压,或者是用来补油的顺便可能油压表还接在这儿,后几张图,采用的是双联泵,也就是说采用可能是高低压供油,靠近电机的是低压泵,楼主请沿着这些思路研究研究吧一家之言,请不要拍砖。顺便说一下硫化机的电路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想请问一下,能不能说说具体哪个阀是做什么用,比如哪个阀控制开模,哪个是加压的,等……大概的动作的还是有的,但还是有一些阀没有工作,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你把图片上的阀用笔标记号1、2、3、等重新发上来,让我试估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其实你发一个他们的油路图上来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把每个阀的型号标上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买的是旧机器,有油路图就好办了,就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其实油路并不复杂,跟着管子画个流程图就行,我改过一台差不多的机器,台湾的,几个阀的外形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只要知道动作,这个应该难度一般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