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上的三角函数计算

楼主(2011-06-27):
我一直不明白是怎么计算的,有时候图纸上标的是45度,编程是却输的135度

网友:
要看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

网友:
按照直角坐标系内旋转的!

楼主:
不明白,我们的刀架与普车的不同,和主轴是一条线的,
系统是FANUCE  OI  TD
大连大力系统

网友:
大连大力的床子好像不怎么好,质量不咋滴

网友:
用的是角度编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角度好像比三角函数来的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角度是方便了许多,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
编程和实际做的产品要差很多

网友(点评):
对的 因为给的点是不一样的 仔细看书就明白了

网友(2011-08-03):
呵呵!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直接用角度编程就能搞定,不过还得看刀架是前置还是后置, 也可根据象限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