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磷化的工序是怎样?

楼主(2011-06-27):
我厂有部分产品是45#钢,倒角位有一点毛边请问磷化能否去除毛边?

网友:
我记得喷漆、烤漆前会有酸洗和磷化的工序
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它是由金属色泽变成黑灰色的。

网友:
磷化工艺流程
  预脱脂→脱脂→除锈→水洗→(表调)→磷化→水洗→磷化后处理(如电泳或粉末涂装)

网友:
磷化可以去毛刺吗?

网友:
磷化不能去毛刺的吧。

网友:
磷化不能除毛刺,只能除油、除锈。

网友:
不能哦,还不如用磨石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