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弧度R203的钣金件,长1011,宽400左右应该采用何种工艺加工,最省?

楼主(2011-06-27):
如图下图(及图纸):
我拿到这样的图纸:眼就傻了。
这种应该怎么编工艺??? 望知情人士指教。拜谢啦。

网友:
滚压后再冲压出中间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压只能做弧呀,那弧边上的那个小折边呢?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
小折边也能做的,甚至整圆都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了。 小边折弯应该用折弯机吧?但一开始卷圆的话,小的直边也会被卷成略带弧形的呀。这如何避免呢?望指教。谢谢啦。

网友:
R203的弧度对那个小折弯边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楼主实在介意的话,同样可以在折弯机上使用压平模具把那个小折弯边部分压平后再折弯。钢板嘛,能弄弯也能弄平,全看你怎么玩~

网友:
楼主说的是顶部的那个105宽的小折边,我觉得这块应该是要焊上去的。

网友:
激光切割/滚圆弧/折弯/焊接中间长方孔部份/抛光整形/表面处理
因为滚圆弧时头上有一段是滚不到圆弧的,所以两个19.1折弯边上根本不会有圆弧,反而R203圆弧靠近折弯边的地方会有直线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了。
不知道为何下载这种附件怎么也要扣威望,刚才自己试了一下,抱歉了。让大伙解决问题,却要让大伙花“钱”实在过意不去。

中间那个,方框,应该是方孔啦,切个方形孔,个人认为。
各位再仔细看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又想想了,好像不对哦。  这个钣金件,总长约1000, 总宽285, 而且这样的形状,好像用折弯机折弯,会有干涉哦。如图。
这要怎么办? 菜鸟一名,所以多多包含呀。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可用折弯机将这个工件需要折弯的两边折至一合适角度,大约上面与机床压力板刚好相碰为宜,然后再使用压平模具将大角度压到所需角度。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工件有2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两边折的19MM的弯,这个我觉得楼上提的方法很好,如果需要的很精确,还可以做专用模具来压。第2个难点是那个方孔四周的折边,数量比较少的话,也就只能焊接了。。。

网友:
1.先在数控冲床上把中间的大孔冲出来2.折弯机折两边的小折弯3.卷板机卷中间的圆弧4.中间的方孔盒焊接

网友:
应该是下料,切方孔,在滚圆,最后折弯吧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先下料,再用rolling machine滚压出R203圆弧和两边折弯,最后那道方孔该怎么做呢,焊接还是用冲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