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工:“桩机液压系统”求助

楼主(2011-06-27):
       我公司600T静压桩机,液压系统出现异常噪音,声音很大很刺耳。

    液压系统:160恒功率变量泵两台,合流后供油给串联的三组手动多路阀组,多路阀组由一个总溢流阀控制压力。由于泵,阀距离比较近,噪音判定不是很准,但初步认定噪音源来自多路阀和总溢流阀。

    现象1:由于使用厂家舍不得花钱,液压油箱的油很少,只有规定油的一半不到,油缸全伸出的时候,油箱油面基本已经和油泵进油口持平了,液压油不够,油温升高很快,用手摸软管,只能碰一下赶紧拿开。
    现象2:天气炎热,散热器使用不是很频繁。
    现象3:噪音基本是在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后,油温升高后才会发出。
    现象4:油缸油口偏小,多路阀通径偏小,只有20mm (厂家安装设计问题)。
    现象5:设备使用将近一年,之前半年并无此现象。
    现象6:设备压力可在15-20Mpa运行,设计压力为25Mpa。
    现象7:手动阀前推不动,液压油向油缸有杆腔注油,这个阶段直至油缸运行到底,噪音产生并持续;手动阀中位,噪音停止。

    初步认为:油路通径偏小,油缸油口偏小,多路阀可能磨损。

    初步解决方案:将两组20多路阀更换为通径25的多路阀;扩大油缸油口到M33*2,加大油管通径到25-32;增加液压油油量;频繁使用散热器。

    请问判断是否正确,解决方法时候合理?

网友(点评):
用噪音仪靠近泵,阀,可作噪音源判定; 现象1:2: 3:很容易解决,先解决看效果.

网友:
在下愚见,管中窥豹

1、油质污染、老化,出现铁屑、胶质,
2、液压油损耗,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导致进油口吸入空气,
3、散热器污染,风道堵塞,散热效果变差,液压油温度高,析出空气,
4、在管路最高处,要设置排气阀,定期排出管路中的空气。

网友:
主要还是从液压油少的角度先解决。
必要时把溢流阀中的弹簧拿出来端面少许磨掉一点点。
以前没有此现象,所以先不要从更换元件规格考虑。

网友:
你可以先从容易入手的做,先加液压油,因为液压油面低于油泵吸油口时,会吸入空气,温度一高,油气分离,会在阀内产生冲击,制造噪声;油温高也是一个问题,油温过高,液压元件的寿命就会减短

网友:
好,领教了,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