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

楼主(2011-06-28):
大家加工蜗杆如何确定加工到位?也就是说如何测量

网友:
测量节径齿厚。

网友:
可以自制三针去测量M值!

网友:
可以自制三针去测量M值

网友:
我单位是单头小螺旋的车加工~多头大螺旋的用万能铣床分度头挂轮加工,用样板测量

网友(2011-09-01):
用齿厚游标卡尺可以量的,

网友:
用齿厚尺测量法向齿厚,测量精度相对较低的蜗杆,三针测量要求相对较高的蜗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

网友:
三针测量,设计时选择最合理的的量振外径,再结合齿厚卡尺测量

网友:
7到8级公差的蜗杆用齿厚尺测量

网友:
蜗杆,丝杆用的最多的测量方法就是用之后游标卡尺测量尺厚,要是蜗杆需要大概较高的精度,就需要三针测量

网友:
需要测得很多啊,外径、三针、齿底、齿啮合、齿形、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