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画图效率

楼主(2011-06-28):
   同样的图,有些人几个小时搞定 有些人要花几天时间 忽略操作者操作软件快慢 单从画图顺序步骤来谈 谈谈自己的方法 看看别人的方法   比较学习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毕竟效率在实际工作中效率很重要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总是先画中心线  和一些定位基准 但是发现这样画的话在画一些非圆轮廓线的时候 不好找位置 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费事  后来就改用先画轮廓线 再画中心线 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是后面画中心线的是时候又整天要拉长调整什么的 很是繁琐
 还有就是 在画不同视图的时候考虑到对齐 本人一般采用画辅助线 但是在画一些比较复杂的图的时候线太多 后期又要一一调整 很是麻烦~~
  想看看高手们画图是什么一个情况 自己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多画 多总结 多交流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在实际作图过程中要有灵活的作图手法,首先针对所设计图面进行了解分析,是圆件还是方件,在心中要有数,这样在规划你的作图手法,这样比你上来就画中心线、轮廓线好多了,关键点在对于你所绘制的图面的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这种方法挺笨的 可能对软件本身还不太了解 今天画图的时候发现对其的时候根本不用划线对齐 找些画图操作例子 多画图 细心分析 慢慢完善才是王道

网友:
要提高画图效率个人觉得:1.制图软件要用的得心应手(同一结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选择最方便、快捷的);  2.对要设计的图纸分析得够透。不同的图纸有顺序,而有图纸顺序根本就不重要。

网友:
多学习使用CAD快捷键等

网友:
试着习惯使用命令,弄一些lisp工具,比如圆和圆弧的中心线,都可以实现

网友(2011-08-13):
用一些快捷键,而且知道一些基本尺寸,知道哪些重要,那些不重要的

网友:
本人拙见
如果是抄图或者拆图,首先得看明白图纸,也就是设备或者零件,部件的结构,然后在下手,
如果是纯设计,就要脑子里有结构,然后慢慢出图。
我看楼主的意思有点抄图的意思,实际操作中,很多零件不一定非要整个三视图。

网友:
熟能生巧已可以用在繪圖方面

网友:
干嘛 画图非要先画中心线  怎么顺手怎么画就是  人又不问你过程,人看的是最终出来的图,只要画出来是对的不就行啦

网友:
关注关注,也想提高效率!

网友(2011-09-17):
各人习惯不同,无可厚非。但熟能生巧确实最根本的。

网友:
还是要通过多实际操作   慢慢总结经验 发现捷径  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提高cad绘图速度,虽然学习cad已经有2年了,也练过,也学习过。但始终不知道怎么才能真正提高

网友:
这是个好贴,众多绘图员的心声!顶一下!关注中

网友:
感觉就是要多看做的快的人他们的作图思路和方式,还有一点就要熟练应用快捷键。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整  那个主要是软件自身  毕竟强大的软件总是易于上手   就像许多人也许会觉得autocad效率不是很高  那是因为别人没有使用pccad

网友:
1.多画,熟练掌握基本技巧
2.会使用常用的快捷键
3.卓步提高画图的难度,这样才能有所提高
4.多找人交流,直接的办法就是问那个人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