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油桶板如何压平?是否必须用轧钢机

楼主(2011-06-28):
如题,我有为数不少的200升旧油桶,拆开后厚度在1毫米左右,不超过1.2毫米,,宽度在870毫米左右,长度在1800毫米左右。。
由于有沟,有凹陷的地方,所以要求表面必须压平,,我用开平机无论如何都无法压平,,,请问,,是否必须用轧钢机?如果用,得用什么型号的,请大侠们赐教!!感谢!!
另,,兼顾投资经济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卷板机吗?在下面两个辊上垫上20毫米厚的钢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8小时压500个没有问题。

楼主:
回楼上,,没用过。。。能详细说下吗??
正头疼呢,,,事成请你哈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是做什么的,卷板机没见过?,就是那种三个轧辊,用来把板材线材卷圆的那种,把下面两个轧辊垫上厚钢板当平台,上面轧辊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