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零件啊?如何加工?

楼主(2011-06-28):
(图片)

网友:
不知道啊!哪位高手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A:
哪上边用的呀           砂型铸造应该可以

网友:
砂型铸造毛坯,在上加工中心干,注意工序次序,要不容易干废掉~

网友B:
注塑或压铸件。

网友:
楼主你想这个东西用神马机加工手段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我们研究5轴机床的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的?一般来讲先铸造,然后在机加工,机加工时要注意,基准的选择,先后的顺序很重要,这种东西要加工好几个面,尽量要做到基准统一的原则

网友:
确实是铸造,材料是不是铝的。

网友C:
和7楼观点一致。。。。。。。。。。。。。。。。。。。。。。

网友(2011-07-28):
顶7楼大虾、、、、、、

网友:
                            铸造模型?

网友:
我们公司可以加工,像做塑料一样注射成型不锈钢零件。9 P7 |1 D2 e. M3 \" N
联系方式:xiaobochen2000@163.com

网友:
这是一个箱体零件,从图片上不好说做什么用,看似在右边的部分要安装一个轴,其他应该都是定位需要的结构。设计零件时要安排每一个结构的作用的,然后再考虑它们的要求,再考虑如何加工,这样笼统的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有点像变速箱!!!!!!!!!!

网友:
应该是压铸的铝件,以前 做过电脑绣花机的配件和它很像

网友:
应该是一个什么箱体

网友(2011-09-27):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图也不是很清楚,最好搞个工程图.

网友(2011-11-03):
看图边上的内面直角,这个应该是注塑件或者是压铸件

网友(2011-12-30):
铸件好干,加工不好做

网友:
知识哈不够啊。。。。。。。。。。。。

网友: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才能确定制作工艺的。。。

网友:
这是一个支架、或箱体。如果是单件加工应考虑加工中心和电火花合用加工。如果根据材料考虑用注塑机、铸造等;

网友:
要求精度较高就5轴直接搞,稍微低点就铸造,其次就是分块加工在拼接

楼主(2012-05-28):
引用 网友A:
哪上边用的呀           砂型铸造应该可以

钛合金的 要求用块料 铣削出来 工序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或压铸件。

钛合金的 要求用块料 铣削出来 工序好难

游客

网友:
既然工艺确定了还讨论什么?

网友:
这个砂型铸造只能是一部分,因为结构太复杂。按尺寸等加工要求来。上加工中心估计是难免的了

网友:
类似是箱体啊

网友:
是来讨论学习的吗?怎么感觉在晒图呢?

网友(2012-11-18):
确实是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7楼观点一致。。。。。。。。。。。。。。。。。。。。。。

这是一个薄壁箱体累零件,我看了下最后厚的地方不超过20mm的话,将零件分开冲压后焊接拼接在一起。如果材料要是特别硬的话可以采用铸造->机加工->电火线切割,后处理以后经过一定的研磨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