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该选什么刀具,转速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28):
对刀具不懂,请教,厂里有一导轨,硬度大概HRC60-65,表面淬火的,表面要钻孔,该选什么刀具,转速怎么设置?

网友:
钻孔,,一般材料得告诉下,孔的直径,,深度要求,这些基本因素才能推荐刀具吧,

网友:
表面淬火的硬度层很浅,用普通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进口整体合金钻头    转速要看你钻多大大孔   这种硬度的活每天干我用的都是二手的钻头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