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MM 钢丝拉直

楼主(2011-06-28):
问题 如题 谁有这方面的技术
教一下谢谢了

就是一卷0.25MM的钢想拉直然后在裁断成100MM左右使用!

我只需要拉直的工具就可以谢谢了
各位

网友:
拉丝厂可以做到的,但这也取决于材料,如果他们弄不直那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想装到现在的机器上使用
一边拉直一边做产品的!

网友:
那个叫钢筋矫直机吧???只是变直,不是拉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一卷0.25MM的钢想拉直可以使用外线电工用的紧线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7):
用钢丝拔值机 就可以的

网友(2011-09-20):
钢丝回弹性较强,要拉直必须有一定校直才可以。直接拉可能不行。

网友:
0.25毫米的钢丝想拉的很直不容易做到,太细了。做个微型的调直器吧。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做一个拉直机,很简单。

网友C(2012-01-09):
要矫直的吧,我这里是空心的管,直径0.21的,管壁0.06,可以矫直,

楼主(2012-10-01):
引用 网友C:
要矫直的吧,我这里是空心的管,直径0.21的,管壁0.06,可以矫直,

那样的话不是 变细了!!!

网友:
直接用0.25mm的钢丝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20):
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