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90X60X3 要弯成 外径300的半圆能做得出来吗?

楼主(2011-06-28):
问题如下:
1. 方管:90X60X3 要弯成 外径300的半圆能做得出来吗?
2. 是用卷圆机加工吗?
3. 一般这种卷圆机不用材料(形状)能弯曲的弧度有参数可查或算吗?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采用弯管机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嘛?我估计不行。方管是Q235材质吧  韧性有那么好?不怕弯后承载能力和抗性降低啊

网友:
高手呢?
我估计不行啊!
请高手出来看看

网友:
够呛  300的直径应该太小了

网友:
方管不好做,以前有碰到过这种活,2米多长需要做成半圆,卷圆机做不了,因为壁太薄,一用力管子就变形了。据说要找有经验的老铆焊师傅,在方管里灌上砂,用火烤着慢慢煨。

你这个尺寸只有300,管子短,难度更大。

网友:
估计圆弧还没到位,管子外边都裂开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组焊的方式来制作,那就好做了。

网友:
是否可以用拉弯机来拉呢,圆弧拉到位后再将两头的余料切掉。请高手评价可行性。

网友(点评):
工艺可行,不过我们只弯过25X25X2的

网友:
采用高频电加热弯曲成型.

网友:
可以啊 我见过弯型材的机器  角铁 U型槽 方管

网友:
支持采用高频电加热弯曲成型.

网友:
11楼正解,拉完应该可以行得通

网友:
不行的,半径太小了。弯出来也没用了,这种东西除非你是弯的时候内部有衬芯,防止它变形,但是不能保证它会断裂,要么就来热变形,就是烧红了弯。呵呵

网友:
市面上的  管子韧性达不到这个要求滴   只有定做特制的管材  外加特殊的工艺才有可能一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