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配光栅尺怎么用

楼主(2011-06-28):
我想用光栅尺做闭环,用光栅的精度做系统的精度。

网友(2013-01-30):
伺服电机本身就有编码器,是闭环控制。如果想用光栅尺的话那就把光栅尺的信号传入控制器,那样的话就是双闭环了。

网友(点评):
伺服本身是半閉環控制,加上光柵才是全閉環控制

网友:
光栅尺可以帮助系统完成全闭环控制!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