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条包装机,怎么样控制面条很整齐落料?

楼主(2011-06-28):
请问各同行:
有面食行业先行者吗,怎么样控制面条很整齐落料的

网友:
除了振动之外,没有什么好办法,落料之后再振动对齐,很容易清理出来的,振动的方向要沿着面条的长度方向,最好是倾斜向下,往复振动几次,就会对的整整齐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说的面条是什么面,干的还是湿的,还是挂面。
如果是干的挂面,那很好控制。

楼主:
我讲的是干面,定量阐门怎么做才好呢,要是关的太快会将面条打碎,慢了的话将影响效率,我曾想过做一个缓冲斗,下面皮带拖料流料入计量斗。到时定量控制皮带机就可以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点,实在不太明白

网友:
我这边有个筷子称重包装的案例,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缓冲斗和计量斗之间用皮带连接?不太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想听听你的做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们是怎样计量和放料的,最好能传个画面或给图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多头秤,缓冲斗在称重斗上面,缓冲斗开门直接向u、称重斗落料,
料斗的尺寸设计合适,让面条垂直站立。
至于夹料问题,可通过设置斗门开关的大小和时间。
每个称重斗下面配单独的集料槽,集料槽的尺寸也具体设计,保证面条垂直。
面条经过集料槽进立式包装机,填充封口。
这中间较难控制的是面条容易断。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方便的话可否上个筷子的结构图示或图片?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晚上回去找找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同行的机器,结构图就不好发了,呵呵请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种机器属于非标,照片找不到了。
这家同行的机器已经算是标准机型了,算是给他免费广告了,老大不要拍我。
结构图相信斑竹看到机器就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手擀面才好吃

网友(点评):
哈哈,手擀面和刀削面都称过,只是都是机器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