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控制!求助

楼主(2011-06-28):
       大家好!!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 ,之前一直做得机械结构的设计 现在想了解电气控制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的做设计。
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下迷津。
       我要做一个绕线的控制,用的是无刷电机带飞叉旋转来绕线,我的飞叉上有安装一个 电眼,用来计绕线的圈数 。要求:60圈,前面几圈慢慢加速,到3000r/min 然后再最后两圈减速,停靠的角度偏差要求最好是在正负2度以内。
      这个控制不知道要些什么电器,如何接? 哪位大侠帮忙下,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下上面的问题 ,电眼连接一个计数器。 绕线启动时 电机通过 电机驱动器 是可以设定启动时间的是吧?那么启动的加速问题可以解决。然后是到58圈时,计数器输出一个信号给电机控制器,来让电机减速。到60圈时 计数器在给一个信号,控制电机停止。我想这样应该是可行的。我的问题是 计数器是否要接两个,一个用来记58的减速给出减速信号,一个用来60圈时给出停止信号。还是只要一个计数器,可以设定58圈时给出一个信号,60圈时给出另一个信号,而且要能够保证这两个信号是不同的 来控制电机的减速和停止。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还望见谅!!呵呵

楼主:
呵呵 网速慢  发了几个都没上去 结果都上去了 !! 无语

网友:
可以用PLC+触摸屏+旋转编码器。我就是这样设计的,自己工厂用,专绕低速大线径,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造价也不菲。

网友:
市面上绕线机控制器,多的是,几千一套而已,,另用控制卡,控制器,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是轻而易举的事